MT7612的校准方法-QA工具

楼主(2021-12-09):
很实用的MT7612校准方法使用说明。
所需设备:7612的QA工具,PC机,DUT,IQXEL
  • 程序运行完后,在串口输入如下命令,以打开7612

2. 将网线插入DUT的任意一个LAN口,一边连PC,PC的IP设置为自动获取
打开QA工具,如下图
3.点击OK进入下图

4.下图黄色圈为必须按照的选择,不能更改,粉红色圈为依据校准不同而更改
5.频率校准
点击Start TX按钮,通过IQXEL观察,频率偏移需控制在正负10PPM以内,否则需要调整QA上的Freq,调整完后点Calibrate写入FLASH中
如下图:

6.功率和EVM的校准
功率和EVM的校准,只要校准40,60,100,140,161这5个信道的OFDM,MCS7,54M
点击Start,通过IQXEL来观察,要求满足如下标准:
POWER (dBm)
EVM(dB)
允许精度偏差
信道
>=17.5
<=-30
正负1
40
>=17.5
<=-30
正负1
60
>=17.5
<=-30
正负1
100
>=17.5
<=-30
正负1
140
>=17.5
<=-30
正负1
161

如不满足要求,则通过QA上的TX Power0和TX Power1来调节,调整完后点Calibrate写入FLASH中
提示:不需要对每块板子都做校准,只要取每一批次的随意4块板子,看看平均值,将平均值的参数写入每块板子即可,写入方法如下:
  • 先将平均值通过串口写入
只需要通过串口将4片板子的平均值写入对应的寄存器即可
下面是信道与寄存器的对应
TX0
信道
寄存器
40
0x69   5180
60
0x6e
100
0x73   5500
140
0x78
161
0x7d   5785

TX1
40
0x87  5180
60
0x8c
100
0x91  5500
140
0x96
161
0x9b  5785

  • QA工具打开
  • 点击EEPROM
进入后点击SAVE AS,将bin档存入某个目录
  • 对于其他没有校准的板子,同样打开QA工具,并点击EEPROM,再点击LOAD FILE,将已经校准的板子的bin文件加载进去即可
  • 完成后可以通过串口读,看是否已经成功

接收灵敏度测试
所需设备:IQXEL,PC,DUT,7612 QA工具
  • 先在IQXEL上设置需要发送的频带和功率电平,加载相应文件
  • 打开QA工具,如下图,黄色框不要改变,改变粉红色框以满足不同需要
  • 通过START红色圈内表示错包,黄色圈内表示正确的包,丢包率要小于10%
需要满足的灵敏度如下

网友A(2023-07-06):
QA工具在哪下载。有分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