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和ICL7107做的数字温度计,温度升高,示数降低是为什么呀

楼主(2021-12-09):
想让各位大佬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LM35的输出接到反向输入端试试。看看是不是内部放大器的相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的输出接到反向输入端试试。看看是不是内部放大器的相位问题。

本来是用直流稳压电源来供电的,现在还回去了,经过一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的模块用9V电池供电,现在就是温度稍微高点就测不准,调Rp2只能调动一点点

网友B:
测INH-INL两点电压,以及REFH-REFL两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INH-INL两点电压,以及REFH-REFL两点电压。

50mV和2V,数码管显示22,1脚3V,26脚-5点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