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DS18B20测温,lcd一直显示为-0.06,求大佬解答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0;            //DS18B20数据口
uchar FLAG=1;   //正负温度标志

unsigned char TMPH,TMPL;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void delay_1()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1602命令函数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_1();
        E = 1;
        delay_1();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_1();
        E = 1;
        delay_1();
}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L1602_string(1,5,"ab cd ef;")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void delay(uint N)
{
        int i;
        for(i=0; i<N; i++)
        ;
}

Init_Ds18b20()
{
   bit Status_Ds18b20;
   DQ=1;
   DQ=0;
   delay(250);
   DQ=1;
   delay(20);
   if(!DQ)
     Status_Ds18b20=0;
        else
         Status_Ds18b20=1;
   delay(250);
   DQ=1;
   return Status_Ds18b20;
}
uchar Read_Ds18b20()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Q=1;
           delay(25);
         }
           return dat;
}

void Witi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0;i<8;i++)
   {
          DQ=1;
          dat>>=1;
          DQ=0;
          DQ=CY;
          delay(25);
          DQ=1;
   }
}

void chuli()
{
                  uint temp;
            float tem;
                Init_Ds18b20();                                        //复位
                Witie_Ds18b20(0xcc);                 //写跳过ROM命令
                Witie_Ds18b20(0x44);                    //开启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itie_Ds18b20(0xcc);
                Witie_Ds18b20(0xbe);            //读暂存器
                TMPL = Read_Ds18b20();
                TMPH = Read_Ds18b20();

                temp = TMPH;
                temp <<= 8;
                temp = temp | TMPL;
                if(TMPH>=8)
                {
                   temp=~temp+1;
                   FLAG=1;
                }
                else FLAG=0;
                tem=temp*0.0625;
                temp=tem*100;

                if((temp/10000)==0)                                 //当高位为0时不显示0
                     L1602_char(2,5,' ');
                else
                     L1602_char(2,5,temp/10000 + 48);
                if((temp/10000)==0&&(temp/1000%10)==0)                                 //当高位为0时不显示0
                     L1602_char(2,6,' ');
                else
                     L1602_char(2,6,temp/1000%10 + 48);
            L1602_char(2,7,temp/100%10 + 48);

            L1602_char(2,8,0x2e);
                L1602_char(2,9,temp/10%10 + 48);
                L1602_char(2,10,temp%10 + 48);
                L1602_char(2,11,0xdf);                   //温度符号C前的圈
                if(FLAG==1)
                          L1602_char(2,4,0x2d); //输出-号
                else
                    L1602_char(2,4,0x2b); //输出+号
}
void main()
{
//        float tt;
//        uint temp;
        P2 = 0x0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DS18B20 TEST  ");
        L1602_string(2,1,"           C");
        while(1)
        {
        chuli();
        }
}

硬件没问题,应该就是程序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1-12-09):
就按这图真做硬件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按这图真做硬件没问题?

求大佬解答 刚学习不久

网友C:
程序没有严重问题,主要是DS18B20读写时序不对导致读出错误信息,还有点不简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1^0;            //DS18B20数据口
uchar FLAG=1;   //正负温度标志

unsigned char TMPH,TMPL;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void delay(uchar N)
{
        while(--N);
}

void delay_1()
{
        delay(245);
        delay(245);
}

// 1602命令函数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_1();
        E = 1;
        delay_1();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_1();
        E = 1;
        delay_1();
}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L1602_string(1,5,"ab cd ef;")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bit Init_Ds18b20()
{
        bit Status_Ds18b20;
        DQ=1;
        delay(5);
        DQ=0;
        delay(200);
        delay(200);
        DQ=1;
        delay(50);
        Status_Ds18b20=DQ;
        delay(25);
        return Status_Ds18b20;
}

uchar Read_Ds18b20()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25);
        }
        return dat;
}

void Witi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25);
                DQ=1;
                dat>>=1;
        }
        delay(25);
}

void chuli()
{
        uint temp;
        float tem;
        Init_Ds18b20();              //复位
        Witie_Ds18b20(0xcc);         //写跳过ROM命令
        Witie_Ds18b20(0x44);         //开启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itie_Ds18b20(0xcc);
        Witie_Ds18b20(0xbe);         //读暂存器
        TMPL = Read_Ds18b20();
        TMPH = Read_Ds18b20();

        temp = TMPH;
        temp <<= 8;
        temp = temp | TMPL;

        if(TMPH>8)
        {
                temp=~temp+1;
                FLAG=1;
        }
        else FLAG=0;
        tem=temp*0.0625;
        temp=tem*100;

        if((temp/10000)==0)                    //当高位为0时不显示0
                L1602_char(2,5,' ');
        else
                L1602_char(2,5,temp/10000 + 48);
        if((temp/10000)==0&&(temp/1000%10)==0) //当高位为0时不显示0
                L1602_char(2,6,' ');
        else
                L1602_char(2,6,temp/1000%10 + 48);
        L1602_char(2,7,temp/100%10 + 48);
        L1602_char(2,8,0x2e);
        L1602_char(2,9,temp/10%10 + 48);
        L1602_char(2,10,temp%10 + 48);
        L1602_char(2,11,0xdf);                  //温度符号C前的圈
        if(FLAG==1)
        L1602_char(2,4,0x2d); //输出-号
        else
        L1602_char(2,4,0x2b); //输出+号
}
void main()
{
//        float tt;
//        uint temp;
//        P2 = 0x0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DS18B20 TEST  ");
        L1602_string(2,1,"           C");
        while(1)
        {
                chuli();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有严重问题,主要是DS18B20读写时序不对导致读出错误信息,还有点不简洁。

谢谢谢谢 感谢大佬

网友D:
这个数据不是-0.06,是-0.0625

网友E:
DS18B20读写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