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也有一段时间了想练练手制作一个给家里老人用的语音提醒播放器

楼主(2021-12-09):
家里老人岁数大了,没文化,连普通话都听不大懂,记性也不好,常忘记吃药测血压血糖,想自己DIY一个定时提醒器,主要针对晚上晚饭后2小时的提醒。单片机做主控,设想以下几点:
.提醒采用语音录制,因为单纯的蜂鸣器对老年人老讲不一定能起到提醒作用。而且老人听不大懂普通话,所以用lsd1820芯片自己录制方言进行提醒。
.针对晚饭后两小时的提醒,由于晚饭时间不会一致,所以在餐桌上设一个无线按钮(改装到饭中需要吃药的药盒开关上,开启药罐自动触发计时)
三.提醒设备是放在卧室床头,因为是固定位置,就用适配器供电。再是防止停电事件发生,也考虑锂电池安全因素,内置两节32650磷酸铁锂做个简单UPS做后备电源
四.老人因为高血糖导致视力减退,即便是老年手机看得也吃力。DS1302时钟芯片,加大数码管做时钟功能,晚上语音播报就不需要了。白天手机有语音报 时。
五.考虑到老人要是一人吃饭忘记饭中吃药(没有按无线按钮),导致计时器没有被触发。还有可能突发情况或再可能还有没考虑到得因素,设计一个自动拨打电话提醒监护人得功能,系统记录近期计时器被触发得时间点,检测今天在该时间段以及过后一段时间都没被触发,就会自动拨打预设得监护人电话(设置两到三人)按顺序拨打电话,接通后播放预先录制存储得语音。若重复拨打没被接通就自动拨打下一位预设监护人电话
六.提醒器顶部设接触面积较大得紧急按键功能,按下即拨打监护人电话,接通麦克风可以双向语音对话。(单片机控制拨打电话功能目前还没能力实现)
七.人体感应起床小夜灯。

网友A:
这个可以有,必竟学有所用才能发挥出来,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才能提升高度,难得一片孝心

网友B:
你这个工程量相当大,别看都是单片机的常用应用,等到你真正画起板子写程序了,你就知道了
我写个LED手电程序,今天搞了一天了,还没有搞好.....就是开关,低电压提示,充电,没了....
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提点建议
1:时钟芯片用DS3231,用16脚的,这个便宜,8块钱包邮,不要用DS1302,太不准时了
2,单片机用STC8A8K系列的,这个系列在STC中算是最高配置了,有多功能在那,你可以不用,就像冰箱一样,体积大的,你可以不放东西,体积小的,你想放东西却放不下
5块钱还包邮,有的店家比STC89C52RC还便宜,真是搞不明白......,你要是觉得这个封装不好焊,那.......
3:这玩意必需是全自动的,老人上了年纪,很多东西是不会的,哪怕是一个两个按键都是个困难

网友C:
大工程,有网络的话,感觉 ESP32 之类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程量相当大,别看都是单片机的常用应用,等到你真正画起板子写程序了,你就知道了
我写个LED手电程序 ...

STC8以上大部分都是贴片的,直插就用STC15或12。
具体选什么型号 具体看ROM、RAM、EEPROM、IO口使用量,以及使用了什么寄存器和中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C8以上大部分都是贴片的,直插就用STC15或12。
具体选什么型号 具体看ROM、RAM、EEPROM、IO口使用量, ...

STC8G1K08 的 出 DIP16了。 你要的话,赶快入手,晚了就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程量相当大,别看都是单片机的常用应用,等到你真正画起板子写程序了,你就知道了
我写个LED手电程序 ...

一开始就想制作一个简单的提醒,但考虑的问题多了自然功能需求就多了。工程量对我这初学阶段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先实现简单的然后慢慢完善。主要是自动拨号那块~单片机到是一开始学习就用stc15,后来用的都是Stc8g和8h,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有网络的话,感觉 ESP32 之类更合适

有网络,但目前只会用Stc的单片机……

网友F:
手机上可以设置很多闹铃

网友F:
手机闹铃还可以设置文字也可以绑定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TC8以上大部分都是贴片的,直插就用STC15或12。
具体选什么型号 具体看ROM、RAM、EEPROM、IO口使用量, ...

关键是价格一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功能更多性能更好的呢?
有多出来的功能,我可以不用的呀,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等到你要用的时候你上哪找?
就一个5块钱的单片机,ROM、RAM、EEPROM、IO口使用量,什么都不用考虑,就直接用功能最丰富不就行了?
DIY的东西,又不是批量产品

网友G:
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了,练手恐怕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网络,但目前只会用Stc的单片机……

只会用Stc的单片机可以51+8266(预留),毕竟你用到 GSM 模块也是 AT 指令的,万一都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会用Stc的单片机可以51+8266(预留),毕竟你用到 GSM 模块也是 AT 指令的,万一都会了呢

目前是不会。但8266有考虑过的,我做完这个就要学8266。也会预留串口的,以后还要实现时间自动同步,室外温度显示,天气等,这都有考虑到的。但目前只能先着手把现在能做成的先做好,先让老人用上。GSM模块是因为不知道8266怎么给手机语音通信才选择的,后期如果8266可以实现的话就不用GS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了,练手恐怕是不能实现的

慢慢来嘛,做一步学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