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师们想做移动物体大小检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2021-12-09):
初入茅庐,问下大师们想做移动的物体大小检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传输带上装个检测大小的设备来检测判断物体大小是否合格。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小的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B:
规则、还是不规则、摆放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还是不规则、摆放是否相同、………………

检测的物体就是苹果,检测物体大小一般长宽高6-15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小的精度要求高吗?

是的,检测精确度在0.1cm,物体大小6cm-15c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还是不规则、摆放是否相同、………………

摆放位置是随机的,在一条传输带上,宽度约50cm的范围内检测移动的苹果,并判断苹果的大小,精度要求在0.1cm范围,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摆放位置是随机的,在一条传输带上,宽度约50cm的范围内检测移动的苹果,并判断苹果的大小,精度要求在0. ...

因为苹果是不规则物品,所以判断大小相差1mm基本上不可能。除非称重来判断重量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苹果是不规则物品,所以判断大小相差1mm基本上不可能。除非称重来判断重量差别。

不能用什么相机来识别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摆放位置是随机的,在一条传输带上,宽度约50cm的范围内检测移动的苹果,并判断苹果的大小,精度要求在0. ...

0.1cm完全不可能的,1cm倒是还可以捣鼓,你的摆放位置稍微有点差别,你那就不是1mm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什么相机来识别吗?

你如果是为了分出不同大小的苹果,最简单的还是用不同间距的两根棍子,只要符合大小的就可以掉下去,从小到大排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什么相机来识别吗?

你觉得1%的差别的不规则图像现在的人工只能能够识别吗?人眼能够识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什么相机来识别吗?

对与一个不规则物品,你的参照系统怎么确定?怎么比较?0.1CM以哪个面为参照?如果苹果不能按照你的要求那个参照面出现又怎么判断?

网友E:
如果传送带转速恒定,用激光对射计算遮挡时间就可以算啊,如果传送带不恒定可以加个码盘或霍尔测速,再计算遮挡时间。不过苹果不同角度测的差异也很大,要看你怎么评价苹果大小了。
还有个不大实用的方法,用于写文档,把一束激光用凹镜和凸镜组,放大超过最大苹果,对面再成像到CCD上,可以比较准确测外形了。

网友F:
10楼的想法最简单直接 佩服 刚看见这项目 就想起一个故事 说检测流水线肥皂盒是否装肥皂了 好多高科技没解决 后来一工人搬来个电风扇就解决了 10楼的和这一个意思 我觉得很赞

图像识别可能是科技手段里应用比较方便和准确的吧 横向 垂直两个摄像头分别采集两个投影 挺好算 考虑到放置距离 可以再加个距离传感器

不过有必要非得知道外观大小么 既然是流水线肯定是一批苹果 那就意味着品种和采集日期基本一样 那测重量不就行了 相同密度相同重量 外观大小有点差别也不大 苹果本来也不是一个模具压出来的 每个形状都不一样 与其去计算形状还不如直接算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传送带转速恒定,用激光对射计算遮挡时间就可以算啊,如果传送带不恒定可以加个码盘或霍尔测速,再计算 ...

我对你这个方案比较感兴趣,用激光,然后计算出外径尺寸,我起初的想法也是激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实现,大师能深入探讨探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楼的想法最简单直接 佩服 刚看见这项目 就想起一个故事 说检测流水线肥皂盒是否装肥皂了 好多高科技没解 ...

苹果称重这个设备现在成熟的有,我们用过,苹果重量根据农户种植的经验不同重量也不同,有些苹果看着大,重量轻,有些苹果看着小,重量重,同样重量区间的苹果有时候包装出来外观差距还是比较大,觉得能从外观区分规格还是要更好些。对你说的图像识别也感兴趣,能深入探讨一下嘛,来出个解决方案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苹果称重这个设备现在成熟的有,我们用过,苹果重量根据农户种植的经验不同重量也不同,有些苹果看着大, ...

物体大小的确定,就是体积, 6面体 可以通过长宽高来确定体积,锥体可以通过底面积和高来确定,球体可以根据半径确定。椭球体可以根据长经和短径确定。
你这个苹果属于什么体? 通过什么参数可以知道体积? 需要从几个方位进行拍照可以确定这些参数? 明确告诉你6个方向是远远不够的。你还要求精度1mm?

最好办法,就是拿起这个苹果,放入一个长宽高20CM的密闭容器,然后,注入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8000立方厘米的空气,根据压强逆算出苹果的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体大小的确定,就是体积, 6面体 可以通过长宽高来确定体积,锥体可以通过底面积和高来确定,球体可以 ...

是个球体,只计算半径最大的值为准就可以。放入密闭容器可能不现实,毕竟是批量在操作,讲究的就是高效率呢。

网友H:
用尺子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是为了分出不同大小的苹果,最简单的还是用不同间距的两根棍子,只要符合大小的就可以掉下去,从小 ...

1mm啊?而且是不规则物体!物体外形不规则,摆放位置不规范,怎么控制这1mm的差别?这个位置可以检测出1mm差别,换一个位置,换一个面能否检测出来?所以,这个方法同样不适应!楼主的要求太高了,现有技术基本上无能为力!

网友C:
量那个位置?以那个面为准?底面?顶面?侧面?哪一个是底?

网友C:
我们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以苹果为规范的球体为基础的答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苹果都是不规则体。所以,楼主提出的在传送带上对不规范球体进行检测而且要求小于1mm的精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个球体,只计算半径最大的值为准就可以。放入密闭容器可能不现实,毕竟是批量在操作,讲究的就是高效率 ...

你随便找个苹果,把它看作是一个球体,你随意定义一条半径,算出体积,朝任意方向转90度,然后再定义出一条半径,然后算出体积,两相比较,他们的误差可以超过10%。

我之前公司就是做的视觉系统,那时候,人家是要鉴定桔子的大小。反正最终是做不了,没错,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价格高的离谱,用的3D视觉,但是最后的准确度,还不如人家两个棍子。

视觉系统大多是有个标准样本,然后比较外形是否符合样本,得电子器件。
或者,检查产品表面是否有划痕, 喷印是否有瑕疵。等等,这种基于平面,又有规则标准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球体,只计算半径最大的值为准就可以。放入密闭容器可能不现实,毕竟是批量在操作,讲究的就是高效率 ...

最大值倒是又办法,可以用光束照射旋转的苹果,另外一面检测苹果的投影,然后进行比较。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个球体,只计算半径最大的值为准就可以。放入密闭容器可能不现实,毕竟是批量在操作,讲究的就是高效率 ...

举个荔枝,以苹果手机的面容识别解锁技术方案为例,其就是以不可见激光列阵投射出标准的矩阵栅格,如果投射到一个平面,那么就是一组标准投射方格的投影,且根据固定位置的光学摄像头获得的投射图像判断出距离;如果这个投射的平面上有一个苹果,那么投射的图像在有苹果的位置就会出现畸变图像,根据畸变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出苹果的大小!之前有机会参与开发配合菜鸟的物流系统识别包裹大小的功能就是采用微软现成的商用3D摄像头实现的!当然了,你这里要实现0.1厘米的分辨率,恐怕3D摄像头应该另行优选了!

网友J:
光照测阴影,按CAD的方法,生成3视图的阴影面积再计算比对,3视图不够就6视图,做到+-1mm是有可能的。

网友J:
其实最简单的、最低成本的方法是用筛子。从小到大不同的筛孔,让物体通过筛盘,筛盘一直振动,一路向下,越下方的筛孔越大就可以了,再在筛盘下方装容器。。
“土豆分捡机”了解一下。

网友K(2022-01-14):
相比于检测苹果大小,检测苹果好坏才是更重要的

网友L:
他可能不知道视觉系统的成本,检测肥皂盒里是不是空壳的大师就花了90万。有想法是好的,但是不切实际就赶紧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