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画好导入PCB时出现xx of xx deferences detected can be resolved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9):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画好导入PCB时出现xx of xx deferences detected can be resolved怎么解决,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你原理图画好后编译了吗??是否报错?

网友B:
截个图看看吧,这个报警就是说解析也不知道解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画好后编译了吗??是否报错?

编译过的没有错也没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图看看吧,这个报警就是说解析也不知道解析什么

我这边好像找到问题了,我先解决试试,不行再找你解决哈,谢谢大佬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