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每正数或倒数一个数伴随LED灯闪烁一次

楼主(2021-12-10):
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每正数或倒数一个数伴随LED灯闪烁一次,且当正数或倒数至最末位(正数至9,倒数至0)时,LED灯快速闪烁,求这个功能的程序编写思路

网友A:
就按你这思路写,用定时器,给一个全局变量表示数码管数字,给一个标志位表示方向(为1正数为0倒数),每隔10ms判断数码管数字以及方向,然后就完成相应操作就行了

网友B:
发送段码的时候进行一次led闪烁呗,这俩你可以写在一个子函数里面。

网友C:
先用定时器t0产生1ms定时,在中断函数里实现1.变量ms++2.数码管动态扫描3.对ms计数分频得到秒信号及其他频率信号,在main函数里1.每秒数码管数字加1。 2.不同频率信号控制led闪烁。

网友D:
数码管每改变一次值就执行led闪烁一次,再加 if 判断0或者9的时候增加闪烁次数 降低led点亮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