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电平指示制作 附程序

楼主:
使用STC12C5A60S2,用推挽模式直接驱动LED显示,输入用4558缓冲放大,避免对信号的干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效果

PCB-A

PCB-B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两个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左声道15个LED所接的IO口
sbit LEDL15=P2^2;
sbit LEDL14=P2^1;
sbit LEDL13=P2^0;
sbit LEDL12=P3^7;
sbit LEDL11=P3^6;
sbit LEDL10=P3^5;
sbit LEDL9=P3^4;

sbit LEDL8=P3^3;
sbit LEDL7=P3^2;
sbit LEDL6=P1^7;
sbit LEDL5=P1^6;
sbit LEDL4=P1^5;
sbit LEDL3=P1^4;
sbit LEDL2=P1^3;
sbit LEDL1=P1^2;

//定义右声道15个LED所接的IO口
sbit LEDR15=P2^3;
sbit LEDR14=P3^4;
sbit LEDR13=P2^5;
sbit LEDR12=P2^6;
sbit LEDR11=P2^7;
sbit LEDR10=P4^4;
sbit LEDR9=P4^5;

sbit LEDR8=P4^6;
sbit LEDR7=P0^7;
sbit LEDR6=P0^6;
sbit LEDR5=P0^5;
sbit LEDR4=P0^4;
sbit LEDR3=P0^3;
sbit LEDR2=P0^2;
sbit LEDR1=P0^1;

uint ADC_resultL,ADC_resultR,voL,voR; //定义几个unsigned int型和unsigned char型变量
uchar numL,numR,tt0,tt1,ttL,ttR,biaozhiL,biaozhiR,xuantingL,xuantingR,xialuoL,xialuoR,pfL,pfR;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程序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isplayL()   //左声道显示程序
{                P0M1 = 0x00; P0M0 = 0xFF; //P0(00000000B,11111111B)
            P1M1 = 0x00; P1M0 = 0xFC; //P1(00000000B,11111100B)
        P2M1 = 0x00; P2M0 = 0xFF; //P2(00000000B,11111111B)
                P3M1 = 0x00; P3M0 = 0xFF; //P3(00000000B,11111111B)
                P4M1 = 0x00; P4M0 = 0xFF; //P4(00000000B,11111111B)
        if(pfL==1)
        LEDL1=0;
        else
        {
          if(numL>=1)LEDL1=0;
              else LEDL1=1;
        }

          if(pfL==2)
          LEDL2=0;
        else
        {
          if(numL>=2)LEDL2=0;
                  else LEDL2=1;
        }

        if(pfL==3)
                LEDL3=0;
        else
        {
                if(numL>=3)LEDL3=0;
                                else LEDL3=1;
        }

        if(pfL==4)
                LEDL4=0;
        else
        {
                if(numL>=4)LEDL4=0;
                                else LEDL4=1;
        }

        if(pfL==5)
                LEDL5=0;
        else
        {
                if(numL>=5)LEDL5=0;
                                else LEDL5=1;
        }

        if(pfL==6)
                LEDL6=0;
        else
        {
                if(numL>=6)LEDL6=0;
                                else LEDL6=1;
        }

        if(pfL==7)
                LEDL7=0;
        else
        {
                if(numL>=7)LEDL7=0;
                                else LEDL7=1;
        }

        if(pfL==8)
                LEDL8=0;
        else
        {
                if(numL>=8)LEDL8=0;
                                else LEDL8=1;
        }

        if(pfL==9)
                LEDL9=0;
        else
        {
                if(numL>=9)LEDL9=0;
                                else LEDL9=1;
        }

        if(pfL==10)
                LEDL10=0;
        else
        {
                if(numL>=10)LEDL10=0;
                                else LEDL10=1;
        }

        if(pfL==11)
                LEDL11=0;
        else
        {
                if(numL>=11)LEDL11=0;
                                else LEDL11=1;
        }

        if(pfL==12)
                LEDL12=0;
        else
        {
                if(numL>=12)LEDL12=0;
                                else LEDL12=1;
        }

        if(pfL==13)
                LEDL13=0;
        else
        {
                if(numL>=13)LEDL13=0;
                                else LEDL13=1;
        }

        if(pfL==14)
                LEDL14=0;
        else
        {
                if(numL>=14)LEDL14=0;
                                else LEDL14=1;
        }

        if(pfL==15)
                LEDL15=0;
        else
        {
                if(numL>=15)LEDL15=0;
                                else LEDL15=1;
        }
}

void displayR()      //右声道显示程序
{

        if(pfR==1)
        LEDR1=0;
        else
        {
                if(numR>=1)LEDR1=0;
                                else LEDR1=1;
        }

        if(pfR==2)
                LEDR2=0;
        else
        {
                if(numR>=2)LEDR2=0;        else LEDR2=1;
        }

        if(pfR==3)
                LEDR3=0;
        else
        {
                if(numR>=3)LEDR3=0;        else LEDR3=1;
        }

        if(pfR==4)
                LEDR4=0;
        else
        {
                if(numR>=4)LEDR4=0;        else LEDR4=1;
        }

        if(pfR==5)
                LEDR5=0;
        else
        {
                if(numR>=5)LEDR5=0;        else LEDR5=1;
        }

        if(pfR==6)
                LEDR6=0;
        else
        {
                if(numR>=6)LEDR6=0;        else LEDR6=1;
        }

        if(pfR==7)
                LEDR7=0;
        else
        {
                if(numR>=7)LEDR7=0;        else LEDR7=1;
        }

        if(pfR==8)
                LEDR8=0;
        else
        {
                if(numR>=8)LEDR8=0;        else LEDR8=1;
        }

        if(pfR==9)
                LEDR9=0;
        else
        {
                if(numR>=9)LEDR9=0;        else LEDR9=1;
        }

        if(pfR==10)
                LEDR10=0;
        else
        {
                if(numR>=10)LEDR10=0;        else LEDR10=1;
        }

        if(pfR==11)
                LEDR11=0;
        else
        {
                if(numR>=11)LEDR11=0;        else LEDR11=1;
        }

        if(pfR==12)
                LEDR12=0;
        else
        {
                if(numR>=12)LEDR12=0;        else LEDR12=1;
        }

        if(pfR==13)
                LEDR13=0;
        else
        {
                if(numR>=13)LEDR13=0;        else LEDR13=1;
        }

        if(pfR==14)
                LEDR14=0;
        else
        {
                if(numR>=14)LEDR14=0;        else LEDR14=1;
        }

        if(pfR==15)
                LEDR15=0;
        else
        {
                if(numR>=15)LEDR15=0;        else LEDR15=1;
        }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TMOD=0x11;  //设定定时器0、1工作方式
        EA=1;       //开总中断
        TH0=0xb1;   //高8位装初值 TH0=(65536-20000)/256;
        TL0=0xe0;   //低8位装初值 TL0=(65536-20000)%256;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0

        TH1=0xd8;   //高8位装初值TH1=(65536-10000)/256
        TL1=0xf0;   //低8位装初值TL1=(65536-10000)%256
        ET1=1;      //开定时器1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以下选择 ADC 转换速率,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            SPEED1 SPEED0  A/D转换所需时间
#define AD_SPEED   0x60 //  0110,0000   1      1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CPU工作频率21MHz时 A/D转换速度约 300KHz
//#define AD_SPEED   0x40 //0100,0000   1      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20 //0010,0000   0      1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00 //0000,0000   0      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uint ad_zhuanhuan(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ADC_RES = 0;                    //高八位清零
    ADC_RESL = 0;                   //低两位清零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256+ADC_RESL);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
}

void main()                         //主程序
{
        P4SW=0x70;                  //0x70=0111 0000 ,将P4.4 P4.5 P4.6设置成IO口

        init();

//        ADRJ = AUXR1^2: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0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1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启动AD转换
        P1ASF = 0x03;               //0000,0011, 将 P1.0 P1.1 置成模拟口

        while(1)
        {

                voL= ADC_resultL*5.0;   //左声道电平转换结果。语句中5.0=5*1.0其中*1.0是必不可少
                                        //的,不然C语言作整数处理,没有想要的结果产生.
                if(voL>2000) numL=14;
                else if(voL>1635) numL=13;
                else if(voL>1432) numL=12;
                else if(voL>1270) numL=11;
                else if(voL>1130) numL=10;
                else if(voL>1006) numL=9;
                else if(voL>895) numL=8;
                else if(voL>797) numL=7;
                else if(voL>709) numL=6;
                else if(voL>650) numL=5;
                else if(voL>400) numL=4;
                else if(voL>262) numL=3;
                else if(voL>159) numL=2;
                else if(voL>70) numL=1;
                else numL=0;

                if(pfL<=numL)         //检测如果漂浮物不高于峰值就让漂浮物置于峰值上面,同时 标志位 置0
                {
                        pfL=numL+1;
                        biaozhiL=0;   //标志位 置0
                        xuantingL=10; //变量xuantingL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左漂浮物悬停时间
                }
                else                  //if(pfL>numL) 如果漂浮物高于峰值就把标志位置1
                {
                        biaozhiL=1;   //标志位 置1
                }
                displayL();           //显示左声道具体电平值的段

                voR= ADC_resultR*5.0; //左声道电平转换结果。原理同上边左声道
                if(voR>2000) numR=14;
                else if(voR>1635) numR=13;
                else if(voR>1432) numR=12;
                else if(voR>1270) numR=11;
                else if(voR>1130) numR=10;
                else if(voR>1006) numR=9;
                else if(voR>895) numR=8;
                else if(voR>797) numR=7;
                else if(voR>709) numR=6;
                else if(voR>650) numR=5;
                else if(voR>400) numR=4;
                else if(voR>262) numR=3;
                else if(voR>159) numR=2;
                else if(voR>70) numR=1;
                else numR=0;

                if(pfR<=numR)
                {
                        pfR=numR+1;
                        biaozhiR=0;
                        xuantingR=10;
                }
                else
                {
                        biaozhiR=1;
                }
                displayR();           //显示右声道具体电平值的段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程序
{
      TH0=0xb1;
      TL0=0xe0;
      tt0++;

      if (tt0>=1)                     //20ms转换一次.
     {
           tt0=0;
           ADC_resultL = ad_zhuanhuan(0); //P1.0 为 A/D 当前通道, 测量结果存ADC_result0
           ADC_resultR = ad_zhuanhuan(1); //P1.1 为 A/D 当前通道, 测量结果存ADC_result7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程序
{
                           //再装一次初值
        TH1=0xd8;
        TL1=0xf0;

        tt1++;
        if(tt1>=1)
        {
                if(biaozhiL)
                {
                        ttL++;
                        if(ttL>7)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左漂浮物下降速度
                        {
                                if(xuantingL==0)
                                        pfL--;
                                else if(xuantingL>0)
                                        xuantingL--;
                                ttL=0;
                        }
                }

                if(biaozhiR)
                {
                        ttR++;
                        if(ttR>7)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右漂浮物下降速度
                        {
                                if(xuantingR==0)
                                        pfR--;
                                else if(xuantingR>0)
                                        xuantingR--;
                                ttR=0;
                        }
                }

                tt1=0;
        }
}

附件只包含上面代码的Keil工程(如上图):

网友A(2023-11-14):
邪门,我的怎么编译不通过呢?

网友B:
LED显示很直观

网友C:
LIN,  RIN两个输入口不用定义吗

网友D(2023-02-24):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可以组成双30段的电平表。另外双30段缙奖淼膒cb不怎么好布线,pcb会很宽,不好看。用595的话 ...

12c5a的io口配置输出有讲究的,如果采用共阴方案,每个io口配置成弱上拉,再用两个io口分别做左右声道

拉低LED共阴,如果30个全亮,每个灯分配到0.8ma,一共也就只有25ma左右电流,足够的,不需要三极管

驱动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可以组成双30段的电平表。另外双30段电平表的pcb不怎么好布线,pcb会很宽,不好看。用595的话 ...

30个左右的布线在狭小的板子上还是能做到的,正反两面,设计原则上能少用元件达到目的情况下不要用595

595本身也会占据大量板子面积,一片595占据的面积上下足够可以走七八条线了,只有在驱动上百更多个LED才

会动用串行输出到59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c5a60一共有32个口,可以30全推灯珠,不需要三极管驱动,编程时候处理可以分时点亮,因为30个口不可能 ...

我的意思是可以组成双30段的电平表。另外双30段电平表的pcb不怎么好布线,pcb会很宽,不好看。用595的话是不是可以穿起来使用,配合地线分时控制线路会简单一点。其实线路最简单的恐怕就是可编程的LED了,只要串接数据口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IO口组成30段的LED电平表,单片机的IO口同时接左右声道的灯珠,然后灯组的接地用三极管 ...

12c5a60一共有32个口,可以30全推灯珠,不需要三极管驱动,编程时候处理可以分时点亮,因为30个口不可能同时亮。595也不需要

网友E: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IO口组成30段的LED电平表,单片机的IO口同时接左右声道的灯珠,然后灯组的接地用三极管驱动,单片机分时控制LR声道。或者干脆用几个595驱动,同理LR分时控制。再或者用可编程LED组做。

网友F(2023-01-18):
非常不错,仿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