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压显示不同?为何呀

楼主(2021-12-10):
做的锂电池恒流放电容量检测电路
有个很大的问题
不放电的时候,测量电池本身电压4v,接线到电路上的正负极也是4v
放电的时候(不管电流多少,算2A吧)测量电池本身3.6v~~
问题来了!!!电路上的正负极为2.6--2.8v之间(就是连着两根正负极线到电路上的)
随着放电的过程,电池本身电压下降,电路上的电压也随着下降(一直保持在1v左右的差距)
有个检测电池电压截止电路,所以需要正常的电池电压

这是什么原因呀???搞不懂(难道和12v共地造成的?不像呀)

网友A:
会不会是连接导线不够粗,造成载流不够,为了恒流所以造成两端电压明显不同,电流越大电压差就越大

网友B:
1A以上的电流,用USB头插着用,你电路板上又是插头,这电压是肯定得下降
而且,这USB线很多都是不粗的线
一般这种要用铜夹子的,导线也至少是1.0平方以上的
还有你这洞洞板......这都快到2022年了,还用这玩意?
现在打板都有免费的了,就算不免费,也就一包烟钱......

网友C:
线不够粗,不是还有 4 线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