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21-12-10):
我的设计思路是电源板控制整个系统的供电,先给电源板上电,电源板给主板供电时会照成主板死机(通信不接不死机),,如果先给主板供电 后给电源板供电,供电正常,通信也没问题,但是和我们设计思路相悖,不知道怎么解决问?路过的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485通信  怀疑是逻辑电平冲突的问题,,,我目前的解决方案是 电源板单片机延时2分钟给主板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通信  怀疑是逻辑电平冲突的问题,,,我目前的解决方案是 电源板单片机延时2分钟给主板供电 或者是延时 ...

我觉得好象弄过和你想法一样的东西 但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下面这个板子 控制8个模块供电的 也是485通讯 不死机啊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通信的哈,给你说个解决方案,电源板这边通信先不发数据过去,等控制板给你发数据之后电源板再启动发数据。

网友C:
标题:  单片机  和  单片机通信
内容:  电源板,主板,  主板死机,

疑惑: 单片机呢?? 通信呢??

网友D:
在验证概念之前,搜索相关的设计信息。 你可能会自己找到答案。

网友E:
单片机与单片机通信,有线通信可以用硬件SPI,不明原因死机请加上看门狗程序。

楼主:
485通信  怀疑是逻辑电平冲突的问题,,,我目前的解决方案是 电源板单片机延时2分钟给主板供电 或者是延时两分钟后接收数据

网友F:
感觉是通信的问题,主机上电,信号已经出去了,没有回应一直卡住,要不整个通讯中断,主要看你是哪种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