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单片机电源对地短路

楼主(2021-12-10):
请教各位,ATmega88PA上电后偶尔导致VCC和AVCC对地短路,概率挺高,不知什么原因。单片机电源是DC24V用7805转5V.

网友A:
7805 的输入电压也太高了吧,压差过大管子会烧坏的

网友B:
用7805有点不合理,压差过大发热过多,改用开关型降压电路更合适。

网友C:
如果整个电路能连续耐用温度不高,用7805完全合理,皮实好用为什么不用?如果上电几十秒几分钟就烧了,楼主还没检查7805的温度,那很可能是7805的问题。

探索问题要擅于发现细节,有依据才能说话。

网友D:
ATmega88PA VCC 与地之间加上5.5v tvs 保护。

楼主:
7805前端串又200欧功率电阻,7805不热

网友E:
瞬间有高压流入单片机,可能问题不在电源,7805非常稳定,一般不会出现瞬间过压,而是其他开关接入高压,你检查下

网友F:
先通电稳压电路,待电压稳定后再接通单片机电源,以防冲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谢!请问可以标主函数的注释吗

void main()
{
    InitLCD();//这个是液晶的初始化
    ClearScreen(0);//清屏
    Set_line(0);//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while(1)
    {
      if(key1==0)//这个是按键判断
      {
        ms++;//变量ms自加
        ClearScreen(0);//清屏
        i=0;//变量 i清0
        if(ms>=5)ms=0;//变量ms>=5时清零
        while(!key1);//按键放开后才执行的意思
      }
     sxzy();//这个是显示切换的子程序
// for(k=0;k<24;k+=9)
//       {
//         for(i=0;i<7;i++)
//         {
//            Display(1,i,0*16,zi[k+0]);
//            Display(1,i,1*16,zi[k+1]);
//            Display(1,i,2*16,zi[k+2]);
//            Display(1,i,3*16,zi[k+3]);
//            Display(2,i,0*16,zi[k+4]);
//            Display(2,i,1*16,zi[k+5]);
//            Display(2,i,2*16,zi[k+6]);
//            Display(2,i,3*16,zi[k+7]);
//            delay(500);
//            ClearScreen(0);
//        }
//      }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I:
串个二极管,一个200欧 2瓦的功率电阻

网友I:
24V 输入端串一个二极管 还可以防反接,再串一个200欧,2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