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键加,设置时间999分钟为上限,为什么加到255自动复位从0开始?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1-12-10):
代码设置的上限是999分钟,为什么加到255分钟之后,再按加就变为0了,求解原因

代码:
#include "CH554.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HT1621.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tabe1[11] = {0xF0,0x00,0xD0,0x90,0x20,0xB0,0xF0,0x10,0xF0,0xB0};
uchar code tabe2[11] = {0xA0,0xA0,0x60,0xE0,0xE0,0xC0,0xC0,0xA0,0xE0,0xE0};

sbit key1 = P3^3;   //分钟加
sbit key2 = P3^4;   //分钟减
uchar min,min0,min1,min2,sec,sec1,sec2,count;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程序1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Function Name  : void Display_Init()
* Description    : 时间显示
*******************************************************************************/
void Display_Init(uchar min0,uchar min1,uchar min2,uchar sec1,uchar sec2)
{
        Write_1621(3,tabe1[min0],4);
        Write_1621(4,tabe2[min0],4);
        Write_1621(5,tabe1[min1],4);
        Write_1621(6,tabe2[min1],4);
        Write_1621(7,tabe1[min2],4);
        Write_1621(8,tabe2[min2],4);
        Write_1621(11,tabe1[sec1],4);
        Write_1621(12,tabe2[sec1],4);
        Write_1621(13,tabe1[sec2],4);
        Write_1621(14,tabe2[sec2],4);
}
/*******************************************************************************
* Function Name  : void Timer0_Init()
* Description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0_Init()
{
        count = 0;
        min   = 0;
        sec   = 59;
        mTimer0Clk12DivFsys();                                     //T0定时器时钟设置
        mTimer_x_ModInit(0,1);                                     //T0定时器模式设置
        mTimer_x_SetData(0,0xC350);                                //T0定时器赋值
        mTimer0RunCTL(1);                                          //T0定时器启动
        ET0   = 1;                                                 //T0定时器中断开启
        EA    = 1;
}
/*******************************************************************************
* Function Name  : mTimer0Interrupt()
* Description    : CH554定时计数器0定时计数器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mTimer0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MR0 using 1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1
{
        mTimer_x_SetData(0,0xC350);                                          //非自动重载方式需重新给TH0和TL0赋值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if(sec==0)
                {
                        if(min!=0)
                        {
                                sec=59;
                                min--;
                        }
                        else
                        {
                                mTimer0RunCTL(0);                                          //T0定时器停止
                        }
                }
                else sec--;
        }
}
void main( )
{
        Time0_Init();
        Init_1621();       //初始化HT1621
        HT1621_all_off();  //清空LCD显示
        while(1)
        {
                if(key1==0)
                {
                        delay_ms(100);
                        if(key1==0)
                        {
                                if(min!=999)
                                {
                                        min++;
                                }
                        }
                        while(!key2);
                        delay_ms(1000);
                        while(!key2);
                }
                if(key2==0)
                {
                        delay_ms(100);
                        if(key2==0)
                        {
                                if(min!=0)
                                {
                                        min--;
                                }
                        }
                        while(!key1);
                        delay_ms(1000);
                        while(!key1);
                }
                min0=min/100;
                min1=min%100/10;
                min2=min%10;
                sec1=sec/10;
                sec2=sec%10;
                Display_Init(min0,min1,min2,sec1,sec2);
        }
}

网友A:
既然想加到999,为什么把变量用数据长度为256的unsigned char定义

网友B:
min变量要用uint类型

网友C:
因为你是用牛来拉火车了。。。
unsigned char 取值范围:0-255,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变量要用uint类型

懂了,好像声明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是用牛来拉火车了。。。
unsigned char 取值范围:0-255,溢出了。

懂了,范围弄错了,谢谢

网友D:
变量范围问题,嘿嘿嘿,uchar就是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