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ht1621控制段码屏显示,为什么num值大于255会显示不正常?求解

楼主(2021-12-10):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include "HT1621B.h"
//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tab1[11]={0xF0,0x00,0xD0,0x90,0x20,0xB0,0xF0,0x10,0xF0,0xB0};
uchar code tab2[11]={0xA0,0xA0,0x60,0xE0,0xE0,0xC0,0xC0,0xA0,0xE0,0xE0};

uchar ad0,ad1,ad2,num;
void delay_ams(uint v)                //延时程序
{
        uint n,m;
        for(n=v;n>0;n--)
         for(m=110;m>0;m--);
}
/*******************************************************************************
* Function Name  : Show_Init()
* Description    : 显示对应的电压
*******************************************************************************/
void Show_Init(uchar ad0,uchar ad1,uchar ad2)
{
        Write_1621(15,tab1[ad0],4);
        Write_1621(16,tab2[ad0],4);
        Write_1621(17,tab1[ad1],4);
        Write_1621(18,tab2[ad1],4);
        Write_1621(19,tab1[ad2],4);
        Write_1621(20,tab2[ad2],4);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_1621();       //初始化HT1621
        HT1621_all_off();  //清空LCD显示
    while(1)
        {
                num=255;    //num值小于255,段码屏显示对应的值,num大于255.显示的值不正常,例如num=260,段码屏显示044,
                ad0=num/100;
                ad1=num%100/10;
                ad2=num%10;
                Show_Init(ad0,ad1,ad2);
   }
}

网友A:
num是 unsigned char型变量,它的值只能是0-255之间
超过这个值的,就不是正确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是 unsigned char型变量,它的值只能是0-255之间
超过这个值的,就不是正确值了

懂了,范围用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