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MODBUSTCP的用处是?既然是透传了,直接MODBUS不行吗?

楼主(2021-12-10):
既然是透传了,直接MODBUS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来个MODBUSTCP?是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A:
通常, MODBUS 是指 MODBUSRTU, 一般是通过串口EIA-485来通信的。
而,MODBUSTCP  是通过以太网TCP/IP通信的。

那么,你说为什么还要来个MODBUSTCP? 你说是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 MODBUS 是指 MODBUSRTU, 一般是通过串口EIA-485来通信的。
而,MODBUSTCP  是通过以太网TCP/IP通信 ...

好的,谢谢,我的理解是TCP不是透传吗?MODBUSRTU协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搞个MODBUSTCP协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