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15W408AS电调程序详解

楼主(2021-12-10):
看了大概一个月的程序,基本理解了,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程序做了详尽注释,希望能够帮助后来者。接下来要学习ppm信号,希望能够很快对接起来。
电路原理图如下:

/***************************功能说明***************************

本程序试验使用STC15W408AS来驱动航模用的无感无刷三相直流马达.

本程序参考自网上的代码(作者: 瑞生), 改良而来.

电路图见文件 "BLDC-V10-实验电路.pdf".

控制信号由P3.2输入正脉冲信号, 间隔5~20ms, 脉冲宽度1.000~1.610ms.

1.160ms开始启动, 1.610ms为最高速度, 分辨率为2us.

本程序仅仅是简单控制, 软件没有处理过0延时30度切换和过流检测.

由于过0检测部分有RC滤波, 所以改变电容值可以大约的对应在最高速时延时30度的时间.

有意者可自行完善电路和程序.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CMPCR1(比较器控制寄存器 1)
#define        CMPEN        0x80        //1: 允许比较器, 0: 禁止,关闭比较器电源
#define        CMPIF        0x40        //比较器中断标志, 包括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软件清0
#define        PIE                0x20        //1: 比较结果由0变1, 产生上升沿中断
#define        NIE                0x10        //1: 比较结果由1变0, 产生下降沿中断
#define        PIS                0x08        //输入正极性选择, 0: 选择外部P5.5做正输入,           1: 由ADCIS[2:0]所选择的ADC输入端做正输入.
#define        NIS                0x04        //输入负极性选择, 0: 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BGv做负输入, 1: 选择外部P5.4做输入.
#define        CMPOE        0x02        //1: 允许比较结果输出到P1.2, 0: 禁止.
#define        CMPRES        0x01        //比较结果, 1: CMP+电平高于CMP-,  0: CMP+电平低于CMP-,  只读

//CMPCR2(比较器控制寄存器 2)
#define        INVCMPO        0x80        //1: 比较器输出取反,  0: 不取反
#define        DISFLT        0x40        //1: 关闭0.1us滤波,   0: 允许
#define        LCDTY        0x00        //关闭数字滤波功能. 数字滤波功能即为数字信号去抖动功能.

sbit PWM0_L = P3^4;
sbit PWM1_L = P3^5;
sbit PWM2_L = P3^6;

u8        Step;
u8        PWM_Value; // 决定PWM占空比的值
u16        RxPulseWide;
bit        B_RxOk;    //定义一个bool量.
bit        B_RUN;
u8        PWW_Set;
u8        cnt10ms;
u8        Rx_cnt;
u8        TimeOut;        //堵转超时

#define DISABLE_CMP_INT CMPCR1 &= ~0X40                // 比较器中断标志位清0.
#define ENABLE_CMP_INT  CMPCR1 |= 0X40                // 比较器中断标志位置1.

/*********************************************************************/

void Delay_n_ms(u8 dly)
{
        u16        j;
        do
        {
                j = MAIN_Fosc / 13000;        //延时1ms, 主程序在此节拍下运行
                while(--j)        ;
        }
        while(--dly);
}

void delay_us(u8 us)
{
        do
        {
                NOP(20);        //@24MHz
        }
        while(--us);
}

void StepXL(void) // 换相序列函数
{
switch(Step)
          {
           case 0:  // AB
                                PWM0_L=0;  PWM1_L = 1;  PWM2_L=0;           // Q4常开.
                                CCAP0H = PWM_Value;        CCAP1H=0;        CCAP2H=0;        // A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D;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5作为ADC输入口
                                CMPCR1 = 0x9C;                // 比较器使能, 下降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5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case 1:  // AC
                                PWM0_L=0;        PWM1_L=0;  PWM2_L = 1;                        // Q4常开
                                CCAP0H = PWM_Value;        CCAP1H=0;        CCAP2H=0;        // A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C;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4作为ADC输入端
                                CMPCR1 = 0xAC;                // 比较器使能, 上升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4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case 2:  // BC
                                PWM0_L=0;        PWM1_L=0;  PWM2_L = 1;                        // Q2常开
                                CCAP0H=0;        CCAP2H=0;        CCAP1H = PWM_Value; //  B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B;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3作为ADC输入口测量A点电压
                                CMPCR1 = 0x9C;                // 比较器使能, 下降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3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case 3:  // BA
                                PWM0_L = 1;  PWM1_L=0;        PWM2_L=0;                        // Q6常开
                                CCAP0H=0;        CCAP2H=0;        CCAP1H = PWM_Value; // B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D;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5作为ADC输入口测量C点电压
                                CMPCR1 = 0xAC;                // 比较器使能, 上升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5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case 4:  // CA
                                PWM0_L = 1;        PWM1_L=0;        PWM2_L=0;                    // Q6常开
                                CCAP0H=0;        CCAP1H=0;        CCAP2H = PWM_Value; // C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C;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4作为ADC输入口测量B点电压
                                CMPCR1 = 0x9C;                // 比较器使能, 下降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4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case 5: // CB
                                PWM0_L=0;        PWM2_L=0;  PWM1_L = 1;                        // Q4常开
                                CCAP0H=0;        CCAP1H=0;        CCAP2H = PWM_Value; // C相由占空比控制.
                                ADC_CONTR = 0XCB;        // ADC电源开,ADC转换开,选择P1.3作为ADC输入口测量A点电压
                                CMPCR1 = 0xAC;                // 比较器使能, 上升沿中断允许,通过ADC的P1.3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PCA模块PWM输出设置                      *
***************************************************************/
void PWM_Init(void)
{
        PWM0_L = 0;     // 初始化P3^4为低电平.sbit PWM0_L = P3^4;
        PWM1_L = 0;     // 初始化P3^5为低电平.sbit PWM1_L = P3^5;
        PWM2_L = 0;     // 初始化P3^6为低电平.sbit PWM2_L = P3^6;

        P3n_push_pull(0x70);    // 设置P3.4/3.5、3.6为推挽输出.  P3M1 &= ~(bitn),        P3M0 |=  (bitn)

        CMOD = 5 << 1;  //5(0101)左移1位,设置PCA的输入时钟源为系统时钟的1/4,即PWM频率=24M/4.

        CH=0;                     // PCA(Programmable Counter Array)清零
        CL=0;            //

        PCA_PWM0 = 0X00; // 对PCA_PWM0模块0清0,并设置PWM为8位(EBS0[1:0]=00).
        CCAP0H = 0x00;   // 重载值为{EPCnH,CCAPnH[7:0]}.
        CCAP0L = 0x00;   // 比较值为{EPCnL,CCAPnL[7:0]}.
        CCAPM0 = 0x42;         // 设置PCA模块0的控制模式(0100 0010).ECOM0=1,允许PCA模块0的比较功能.
                         // PWM0=1,设置PCA模块0为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 当PCA 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时,{0,CL[7:0]}与{EPCnL,CCAPnL[7:0]}
                     // 中的值进行比较,小于,输出低电平,大于等于输出高电平.
        PCA_PWM1 = 0X00; // 对PCA_PWM0模块0清0,并设置PWM为8位(EBS0[1:0]=00).
        CCAP1H = 0x00;   // 重载值为{EPCnH,CCAPnH[7:0]}.
        CCAP1L = 0x00;   // 比较值为{EPCnL,CCAPnL[7:0]}.
        CCAPM1 = 0x42;         // 设置PCA模块1的控制模式(0100 0010).ECOM0=1,允许PCA模块1的比较功能.
                         // PWM1=1,设置PCA模块1为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 当PCA 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时,{0,CL[7:0]}与{EPCnL,CCAPnL[7:0]}
                     // 中的值进行比较,小于,输出低电平,大于等于输出高电平.
        PCA_PWM2 = 0X00; // 对PCA_PWM2模块进行设置.其中,EBS2[1:0]=00,PWM为8位.
        CCAP2H = 0x00;   // 重载值为{EPCnH,CCAPnH[7:0]}.
        CCAP2L = 0x00;   // 比较值为{EPCnL,CCAPnL[7:0]}.
        CCAPM2 = 0x42;         // 设置PCA模块2的控制模式(0100 0010).ECOM0=1,允许PCA模块2的比较功能.
                         // PWM2=1,设置PCA模块2为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 当PCA 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时,{0,CL[7:0]}与{EPCnL,CCAPnL[7:0]}
                     // 中的值进行比较,小于,输出低电平,大于等于输出高电平.
        CR = 1;          // PCA计数允许控制位,1:启动PCA计数.
}

void ADC_Init(void)
{
        P1n_pure_input(0x38);  // 设置P1.3/1.4/1.5口为高阻输入(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P1M1 |=  (bitn),        P1M0 &= ~(bitn)
        P1ASF = 0X38;          // 开通P1.3 P1.4 P1.5的AD输入口(0011 1000)
}

/***************************************************************
*                      比较器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CMP_INT(void) interrupt 21
{
        CMPCR1 &= ~0X40;       // 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
        if(Step<5)        Step++;
        else                Step = 0;
        StepXL();              // 进入换相程序. 在换相程序中,已经对比较器的正负极输入端做了设置.
                               // ADC的P1.4/P1.5/P1.6口作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选择外部端口P5.4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TimeOut = 10;               // 在执行完比较器中断函数后,赋值TimeOut=10.
}

/***************************************************************
*                      比较器初始化设置                        *
***************************************************************/
void CMP_Init(void)
{
        CMPCR1 = 0X8C;        // 1000 1100 比较器使能,比较器正负极输入端设置, 通过ADC_CHS位选择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选择P5.4作为负极.
        CMPCR2 = 60;        // 60个时钟滤波
        P5n_pure_input(0x10);  // 设置P5.4口为高阻输入(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P5M1 |=  (bitn),        P5M0 &= ~(bitn)
}

/***************************************************************
*                         电机启动函数                         *
***************************************************************/
    u8 StartMotor(void)
{
        u16 timer,i;
        DISABLE_CMP_INT;        // 比较器中断标志位清0,不产生比较中断.
        PWM_Value = 30;                // 设置占空比初值
        Step = 0;
        StepXL();                        // ∵step=0, ∴ 进入AB相导通的初始位置
        Delay_n_ms(5);      // 延时5ms
        timer = 300;

        while(1)
        {
                for(i=0; i<timer; i++)        delay_us(50);
                timer -= timer /15 + 1;
                if(timer < 25)        return(1);
                if( Step < 5)        Step++;
                else                        Step = 0;
                StepXL();
        }
}

/***************************************************************
*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
***************************************************************/
void T0_Init(void)      // 这里设置TH0/TL0=0,定时器T0为16位不自动重载,
{
        Timer0_AsTimer();        // 设置定时器T0用做定时器. TMOD &= ~(1<<2)
        Timer0_12T();                // 定时器0 12分频. AUXR &= ~(1<<7)
        Timer0_16bit();     // 定时器0 16位不自动重载模式. TMOD  = (TMOD & ~0x03) | 0x01
        Timer0_Gate_INT0_P32();        // T0_GATE置1, 只有在INT0脚为高及TR0=1时才可启动定时器T0.TMOD |=  (1<<3).
        TH0 = 0;
        TL0 = 0;
        TR0 = 1; // 定时器 T0 准备工作.
        ET0 = 1; // 定时器 T0 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Rx_cnt = 0;                        // 一旦出现溢出, 则开始的n个脉冲无效
        RxPulseWide = 1000;        // 停止
        B_RxOk = 1;                        // 在执行完T0中断服务函数后,给B_RxOk赋值.
}

/***************************************************************
*                INT0(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
        u16        j;
        TR0 = 0;
        TH0 = 0;
        TL0 = 0;
        j = ((u16)TH0 << 8) + TL0;
        TR0 = 1;   // 定时器T0的运行控制位,允许T0计数, 这时候TH0、TL0就开始计数了.

        if(++Rx_cnt >= 5)        Rx_cnt = 5;
        j >>= 1;        //为了好处理, 转成单位为us.
        if((j >= 800) && (j <= 2000) && (Rx_cnt == 5))
        {
                RxPulseWide = j;
                B_RxOk = 1;                //标志收到一个脉冲
        }
}

/**********************************************/
void main(void)
{
        u16 j;     // unsigned int.

        PWM_Init(); // 设置P3.4/3.5、3.6为推挽输出. 当PCA 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时,{0,CL[7:0]}与{EPCnL,CCAPnL[7:0]}
                // 中的值进行比较并决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此电平作为
        ADC_Init(); // 开通P1.3 P1.4 P1.5的AD输入口.√
        CMP_Init(); // 比较器初始化设置. 对比较器正负极输入端进行设置, 通过ADC_CHS位选择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选择P5.4作为负极.
        T0_Init();  // 定时器T0初始化设置, 定时器0 12分频. (AUXR &= ~(1<<7)).

        IE0 = 0;        // 外部中断0(INT0/P3.2)中断请求标志位清零.
        EX0 = 1;        // 外部中断0(INT0)中断允许.
        IT0 = 1;        // 外部中断0(INT0)为下降沿触发.

        RxPulseWide = 1000;
        PWW_Set = 0;
        cnt10ms = 0;
        Rx_cnt  = 0;
        TimeOut = 0;

        EA  = 1;            // 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Delay_n_ms(1);        // 延时1ms, 主程序在此节拍下运行
                if(TimeOut > 0) // 在执行完比较器中断函数后,进入此模块.
                {
                        if(--TimeOut == 0)
                        {
                                CCAP0H=0;        CCAP1H=0;        CCAP2H=0;  // PCA模块复原.
                                PWM0_L=0;        PWM1_L=0;        PWM2_L=0;  // P3.4/3.5、3.6脚复原.
                                DISABLE_CMP_INT;    // 关比较器中断
                                Delay_n_ms(250);        // 堵转时,延时1秒再启动
                                Delay_n_ms(250);
                                Delay_n_ms(250);
                                Delay_n_ms(250);

                                RxPulseWide = 1000;
                                PWW_Set   = 0;
                                PWM_Value = 0;
                                B_RxOk = 0;
                                B_RUN  = 0;
                                Rx_cnt = 0;
                                TimeOut = 0;
                        }
                }

                if(B_RxOk)          // 在执行完T0中断服务函数后,执行此模块.
                {
                        B_RxOk = 0;
                        j = RxPulseWide;
                        if(j >= 1100)                                // 1100~1610对应PWM占空比值0~255
                        {
                                j = (j - 1100) >> 1;        //2us对应PWM一个步进
                                if(j > 256)        j = 255;
                        }
                        else        j = 0;
                        PWW_Set = (u8)j;
                }

                if(!B_RUN && (PWW_Set >= 30))                // PWM_Set >= 30, 并且马达未运行, 则启动马达
                {
                        StartMotor();         // 启动马达
                        CMPCR1 &= ~0X40; // 比较器中断请求标志位清零
                        ENABLE_CMP_INT;  // 打开比较器中断
                        B_RUN = 1;       // B_RUN只是一个标志位,便于管理
                        TimeOut = 0;
                }

                if(++cnt10ms >= 10)                      // 10ms时隙
                {
                        cnt10ms = 0;
                        if(B_RUN)
                        {
                                if(PWM_Value < PWW_Set)        PWM_Value++;
                                if(PWM_Value > PWW_Set)        PWM_Value--;
                                if(PWM_Value < 20)
                                {
                                        PWM_Value = 0;
                                        B_RUN = 0;
                                        CCAP0H=0;        CCAP1H=0;        CCAP2H=0;  // 占空比为0
                                        PWM0_L=0;        PWM1_L=0;        PWM2_L=0;
                                        DISABLE_CMP_INT; // 关比较器中断
                                }
                        }
                }

        }
}

上图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有做出PCB板试过了吗?我正想做一个

网友B:
楼主太有心了,写的这么详细,对学习很有用

网友C:
注释得比较详细,对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2022-02-08):
好用心的楼主,代码规范注释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E(2022-03-11):
注释得比较详细,对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

网友F:
谢谢老兄,正在寻找呢。

网友G:
注释得比较详细

网友H(2022-04-18):
非常详细的代码,值得研究

网友I:
楼主,有刷电调的有研究吗。

网友J(2022-06-19):
注释详细,还有电路图和H文件,以后可以做一个,收藏了!

网友K:
楼主有心了,请问这个可以修改成直接用VR电平去进行调速吗?

网友L:
注释得比较详细,谢谢楼主的资料,辛苦了

网友C:
这程序验证过了的吧?

网友M:
注释的很详细

网友N:
很详细,点赞

网友O(2022-08-05):
是什么电调呀

网友P:
STC公司的例程简单明了,对学习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STC公司的四轴飞控,简单、有效、稳定,最简的飞控,没有之一。

网友Q(2022-11-05):
实测  这个电调芯片有缺陷,占空比0时 礽有输出,比校器关闭中断无效,造成电机启动时有卡顿或失败

网友R:
你好,一直没看懂你图纸上P54与P13、P14、P15的运行原理,电机在AB通电时,C上有怎样的变化吗?没搞懂!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你好,一直没看懂你图纸上P54与P13、P14、P15的运行原理,电机在AB通电时,C上有怎样的变化吗?没搞懂!

“P54与P13、P14、P15”等组成了无霍尔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用于无霍尔位置传感器电机的

网友T:
这个电路做好了速度也上不来

网友U(2023-06-08):
给源码 给力 我觉得论坛交流就应该这样

网友V(2023-08-06):
点赞,我也学习一下,谢谢先

网友W:
谢谢楼主,我正要做筋膜枪,参考下这个。STC芯片有点贵,我准备找一个平宜的单片机,把这个软件移稙进去,还要增加检MOS管电流的。

网友X(2023-09-12):
写的这么详细,对学习很有用谢谢.

网友Y(2023-12-30):
这个对初学者和入门都太友好了

网友Z(2025-09-18):
注释详细,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AA:
感谢 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