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控制的mp3难度如何?

楼主(2021-12-10):
想用stc12c60s2或89c52的单片机来DIY一个mp3,最简单的就行。在本站找了很久只找到源码,求详细的电路图,现在想的是用vs1003音频解码,用SD卡或者U盘储存,播放用耳机插座就行。LCD1602之类的液晶显示模块。附带问一句用洞洞板焊接难吗?不然就只能用三价铁离子腐蚀覆铜板,主要是要求自己动手......最好是一个详细的制作教程。绝对没有当伸手党的意思,本人只是想先做出来再去分析它的原理。谢谢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

网友A:
这里有链接,拿去吧http://www.51hei.com/bbs/dpj-56643-1.html

网友B:
对于能玩  DS1302, AT24C ,  RC522, TM1640,  DS18B20, 这些当中的任意两种, 那么,都属于低难度的。

网友C:
先用面包板调试,程序和电路没问题了直接送去pcb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能玩  DS1302, AT24C ,  RC522, TM1640,  DS18B20, 这些当中的任意两种, 那么,都属于低难度的。

不好意思啊本人属于入门级,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帮助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本人属于入门级,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帮助一下

那你就自己下载手册评估一下难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本人属于入门级,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帮助一下

当初我刚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
第一的DS1302能正常走时了,我都搞一瓶百威来庆祝一下,平时都是喝珠江的,百威要贵一块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单片机这玩意太难玩了
你先去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网上有,不会英文的可以先用百度翻译
如果你这个手册什么都看不明白,那就先打打基础吧

网友E:
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觉得 如果加功放芯片 然后交给单片机去选择读取 可能会好些

网友F:
这个问题要分看开:

1.看你是选用什么MCU,假如你是选定音质很好的例如philip的主控,则需要外挂一些其他接口IC,整个比较麻烦。

2.假如你选定的是例如炬力,阿里扬智的一体化主控,则整个电路图很简洁,基本上内置了音频解码和USB接口,按键等等部分。用这类主控自制MP3,就很简单!

网友G:
没基础用VS1003还是不简单,SD卡部分,SPI协议部分,vs1003控制部分,显示部分,简单的界面设计部分,音频部分。电路,程序即使有基础也还是要花点时间,没基础不好搞哦,当然复制别人的软硬件就不说了。如果不做界面,那么就没有必要用vs1003,这就很简单了。单片机串口控制一片MP3解码芯片就行,几块钱的成本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链接,拿去吧http://www.51hei.com/bbs/dpj-56643-1.html

谢谢分享!

网友H:
感觉挺简单的,单片机就负责一个显示最多加个按键,现在音频播放模块有太多了,人家做的又小又稳定随便找一个过来和单片机配合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挺简单的,单片机就负责一个显示最多加个按键,现在音频播放模块有太多了,人家做的又小又稳定随便找一 ...

有详解吗?我看手册疯了已经。。。

网友I(2022-02-08):
如果你是自用,又不想深入,用串口MP3模块,我用的JQ8400,你用51没有意义,现在都32位的单片机了,51太弱了,能用1003的51不便宜,51的看看就可以了,我是看看51的教程,然后直接STM32,用的两块多钱的芯片,第一工程就是用来控制JQ8400随机播放音乐,总成本STM32F031 2.5  JQ8400  十几块,加下些小零件,二十多块吧,箱子自己做的,喇叭拆的,现在用一W的音量用于十平方的小屋,看书用轻音乐,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帖子,好久不来了,现在做软解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