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LCD12864左右滚屏显示汉字,如何上下滚屏和左右滚屏的随意切换

楼主(2021-12-10):
请问如何实现同屏显示和左右滚屏、上下滚屏呢?如何分别实现,如何实现随意切换?感谢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bus P0
uchar num;
uchar code zi[32][32]={
/*************************************************/
0x10,0x0c,0x14,0xd4,0x54,0x54,0x55,0x56,
0x54,0x54,0x54,0xd4,0x14,0x14,0x0c,0x00,
0x00,0x00,0xfc,0x55,0x55,0x55,0x55,0x7d,
0x55,0x55,0x55,0x55,0xfc,0x00,0x00,0x00,
/*************************************************/
0x02,0xe2,0x22,0x22,0x3e,0x00,0x80,0x9e,
0x92,0x92,0xf2,0x92,0x92,0x9e,0x80,0x00,
0x00,0x43,0x82,0x42,0x3e,0x40,0x47,0x44,
0x44,0x44,0x7f,0x44,0x44,0x54,0xe7,0x00,
/*************************************************/
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
0xe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1,0x21,0x11,0x01,0x01,
0x03,0x0d,0x11,0x21,0x41,0xf1,0x00,0x00,
/*************************************************/
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9,0xfa,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
0x40,0x40,0x41,0x41,0x41,0x41,0x41,0x7f,
0x41,0x41,0x41,0x41,0x41,0x40,0x40,0x00,
/*************************************************/
0x08,0x08,0x08,0x38,0xc8,0x08,0x09,0x0e,
0x08,0x08,0xc8,0x38,0x08,0x08,0x08,0x0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1,0x0a,0x04,
0x0a,0x11,0x20,0x40,0x40,0x80,0x80,0x00,
/*************************************************/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
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
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
0x20,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20,
0x00,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7f,0x24,
0x94,0x40,0x3f,0x48,0x44,0x42,0x7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ff,0x49,
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f8,0x88,0x8c,0x8a,0x89,
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
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
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2,0x42,0x42,0x42,0x7f,
0x42,0x42,0x42,0x42,0xff,0x00,0x00,0x00,
/***********************************************/
0x00,0x02,0x02,0x12,0x62,0x02,0x02,0xfe,
0x02,0x02,0x42,0x32,0x02,0x02,0x00,0x00,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0x08,0x04,0x23,0x22,0x26,0x2a,0x22,0xfa,
0x24,0x23,0x22,0x26,0x2a,0x02,0x02,0x00,
0x01,0x09,0x09,0x09,0x19,0x69,0x09,0x09,
0x49,0x89,0x7d,0x09,0x09,0x09,0x01,0x00,
/*************************************************/
0x00,0x80,0x40,0x20,0x18,0x06,0x80,0x00,
0x07,0x18,0x20,0x40,0x80,0x00,0x00,0x00,
0x01,0x00,0x20,0x70,0x28,0x26,0x21,0x20,
0x20,0x24,0x38,0x60,0x00,0x01,0x01,0x00,
/***********************************************/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
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
0x10,0x60,0x02,0x8c,0x00,0x10,0x10,0x10,
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1,0xe1,0x51,0x49,
0x45,0x43,0x41,0x51,0x61,0xc1,0x01,0x00,
/*************************************************/
0x10,0x60,0x02,0x8c,0x00,0x20,0x30,0x28,
0x24,0x23,0x20,0x28,0x30,0x6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ff,0x41,
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
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
/*************************************************/
0x00,0xfe,0x02,0x12,0x92,0x92,0x92,0xf2,
0x92,0x92,0x92,0x1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
0x48,0x4a,0x4c,0x48,0x40,0xff,0x00,0x00,
/***********************************************/
0x84,0x74,0x2f,0x24,0x24,0x24,0x2f,0xe4,
0x84,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00,0x1f,0x09,0x09,0x49,0x9f,0x40,0x3f,
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0x00,
/*************************************************/
0x00,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c0,0x3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3,0x40,0x7f,0x40,0x40,
0x40,0x7f,0x42,0x41,0x40,0x40,0x40,0x00,
/*************************************************/
0x40,0x42,0xcc,0x00,0x00,0xf8,0x88,0x88,
0x88,0x08,0xff,0x08,0x09,0xca,0x08,0x00,
0x00,0x00,0x3f,0x90,0x68,0x1f,0x10,0x20,
0x9f,0x40,0x27,0x18,0x26,0x41,0xf0,0x00,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04,0x24,
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9,
0x49,0x49,0x49,0x49,0x49,0xf9,0x00,0x00,
/*************************************************/
0x08,0x08,0x08,0x08,0xc8,0x78,0xcf,0x48,
0x48,0x48,0x48,0xc8,0x08,0x08,0x08,0x00,
0x10,0x88,0x84,0x43,0x40,0x20,0x21,0x16,
0x08,0x14,0x22,0x41,0x40,0x80,0x80,0x00,
/*************************************************/
0x40,0x44,0x54,0xd4,0x55,0x56,0x54,0xfc,
0x54,0x56,0x55,0xd4,0x54,0x44,0x40,0x00,
0x02,0x02,0xfa,0x4a,0x4b,0x4a,0x4a,0x4b,
0x4a,0x4a,0x4b,0x4a,0xfa,0x02,0x02,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笑脸*************************/
0x00,0x40,0x20,0x10,0x1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0,0x10,0x2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8,
0x08,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N=P2^0;
sbit CS1=P2^4;
sbit CS2=P2^3;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Read_busy()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0&0x80);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
{
    Read_busy();
    RS=0;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_nop_();
    _nop_ ();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
{
    Read_busy();
    RS=1;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
void Set_colum(uchar colum)
{
    colum=colum&0x3f;
    colum=0x40|colum;
    write_LCD_command(colum);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write_LCD_co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0;CS2=0;break;
        case 1:CS1=0;CS2=1;break;
        case 2:CS1=1;CS2=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
        Set_page(i);
         Set_colum(0);
          for(j=0;j<64;j++)
          {
            write_LCD_data(0x00);
          }
    }
}
void InitLCD()
{
    Read_busy();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
    Set_line(0);

}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uchar *p)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Set_colum(colum);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

    }
    Set_page(page+1);
    Set_colum(colum);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16]);
    }
}
void main()
{
    int i;
    InitLCD();
    ClearScreen(0);
    Set_line(0);
    while(1)
    {
        for(i=0;i<30;i++)
        {
           int a=i+1,b=i+2,c=i+3,d=i+4,e=i+5,f=i+6,g=i+7;

           Display(1,2,0*16,zi[i]);
           Display(1,2,1*16,zi[a]);
           Display(1,2,2*16,zi[b]);
           Display(1,2,3*16,zi[c]);
           Display(2,2,0*16,zi[d]);
           Display(2,2,1*16,zi[e]);
           Display(2,2,2*16,zi[f]);
           Display(2,2,3*16,zi[g]);
           delay(500);
           ClearScreen(0);
       }
   }
}

网友A: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bus P3
uchar num,ms,i,k;
uchar code zi[32][32]={
/*************************************************/
0x10,0x0c,0x14,0xd4,0x54,0x54,0x55,0x56,
0x54,0x54,0x54,0xd4,0x14,0x14,0x0c,0x00,
0x00,0x00,0xfc,0x55,0x55,0x55,0x55,0x7d,
0x55,0x55,0x55,0x55,0xfc,0x00,0x00,0x00,
/*************************************************/
0x02,0xe2,0x22,0x22,0x3e,0x00,0x80,0x9e,
0x92,0x92,0xf2,0x92,0x92,0x9e,0x80,0x00,
0x00,0x43,0x82,0x42,0x3e,0x40,0x47,0x44,
0x44,0x44,0x7f,0x44,0x44,0x54,0xe7,0x00,
/*************************************************/
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22,
0xe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1,0x21,0x11,0x01,0x01,
0x03,0x0d,0x11,0x21,0x41,0xf1,0x00,0x00,
/*************************************************/
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9,0xfa,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
0x40,0x40,0x41,0x41,0x41,0x41,0x41,0x7f,
0x41,0x41,0x41,0x41,0x41,0x40,0x40,0x00,
/*************************************************/
0x08,0x08,0x08,0x38,0xc8,0x08,0x09,0x0e,
0x08,0x08,0xc8,0x38,0x08,0x08,0x08,0x00,
0x80,0x80,0x40,0x40,0x20,0x11,0x0a,0x04,
0x0a,0x11,0x20,0x40,0x40,0x80,0x80,0x00,
/*************************************************/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00,0x00,
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4,0x8f,0x40,0x30,
0x0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
0x20,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20,
0x00,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7f,0x24,
0x94,0x40,0x3f,0x48,0x44,0x42,0x7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ff,0x49,
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f8,0x88,0x8c,0x8a,0x89,
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
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
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2,0x42,0x42,0x42,0x7f,
0x42,0x42,0x42,0x42,0xff,0x00,0x00,0x00,
/***********************************************/
0x00,0x02,0x02,0x12,0x62,0x02,0x02,0xfe,
0x02,0x02,0x42,0x32,0x02,0x02,0x00,0x00,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0x08,0x04,0x23,0x22,0x26,0x2a,0x22,0xfa,
0x24,0x23,0x22,0x26,0x2a,0x02,0x02,0x00,
0x01,0x09,0x09,0x09,0x19,0x69,0x09,0x09,
0x49,0x89,0x7d,0x09,0x09,0x09,0x01,0x00,
/*************************************************/
0x00,0x80,0x40,0x20,0x18,0x06,0x80,0x00,
0x07,0x18,0x20,0x40,0x80,0x00,0x00,0x00,
0x01,0x00,0x20,0x70,0x28,0x26,0x21,0x20,
0x20,0x24,0x38,0x60,0x00,0x01,0x01,0x00,
/***********************************************/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fe,
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7f,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
0x10,0x60,0x02,0x8c,0x00,0x10,0x10,0x10,
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1,0xe1,0x51,0x49,
0x45,0x43,0x41,0x51,0x61,0xc1,0x01,0x00,
/*************************************************/
0x10,0x60,0x02,0x8c,0x00,0x20,0x30,0x28,
0x24,0x23,0x20,0x28,0x30,0x6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ff,0x41,
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
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
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
/*************************************************/
0x00,0xfe,0x02,0x12,0x92,0x92,0x92,0xf2,
0x92,0x92,0x92,0x1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
0x48,0x4a,0x4c,0x48,0x40,0xff,0x00,0x00,
/***********************************************/
0x84,0x74,0x2f,0x24,0x24,0x24,0x2f,0xe4,
0x84,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00,0x1f,0x09,0x09,0x49,0x9f,0x40,0x3f,
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0x00,
/*************************************************/
0x00,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c0,0x3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3,0x40,0x7f,0x40,0x40,
0x40,0x7f,0x42,0x41,0x40,0x40,0x40,0x00,
/*************************************************/
0x40,0x42,0xcc,0x00,0x00,0xf8,0x88,0x88,
0x88,0x08,0xff,0x08,0x09,0xca,0x08,0x00,
0x00,0x00,0x3f,0x90,0x68,0x1f,0x10,0x20,
0x9f,0x40,0x27,0x18,0x26,0x41,0xf0,0x00,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04,0x24,
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9,
0x49,0x49,0x49,0x49,0x49,0xf9,0x00,0x00,
/*************************************************/
0x08,0x08,0x08,0x08,0xc8,0x78,0xcf,0x48,
0x48,0x48,0x48,0xc8,0x08,0x08,0x08,0x00,
0x10,0x88,0x84,0x43,0x40,0x20,0x21,0x16,
0x08,0x14,0x22,0x41,0x40,0x80,0x80,0x00,
/*************************************************/
0x40,0x44,0x54,0xd4,0x55,0x56,0x54,0xfc,
0x54,0x56,0x55,0xd4,0x54,0x44,0x40,0x00,
0x02,0x02,0xfa,0x4a,0x4b,0x4a,0x4a,0x4b,
0x4a,0x4a,0x4b,0x4a,0xfa,0x02,0x02,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40,0x20,0x10,0x1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0,0x10,0x2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8,
0x08,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N=P2^0;
sbit CS1=P2^4;
sbit CS2=P2^3;
sbit key1=P2^5;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Read_busy()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0&0x80);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
{
    Read_busy();
    RS=0;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_nop_();
    _nop_ ();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
{
    Read_busy();
    RS=1;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page=0xb8|page;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
void Set_colum(uchar colum)
{
    colum=colum&0x3f;
    colum=0x40|colum;
    write_LCD_command(colum);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write_LCD_co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0;CS2=0;break;
        case 1:CS1=0;CS2=1;break;
        case 2:CS1=1;CS2=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
        Set_page(i);
         Set_colum(0);
          for(j=0;j<64;j++)
          {
            write_LCD_data(0x00);
          }
    }
}
void InitLCD()
{
    Read_busy();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
    Set_line(0);

}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uchar *p)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Set_colum(colum);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

    }
    Set_page(page+1);
    Set_colum(colum);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16]);
    }
}
void sxzy()
{
  switch(ms)
  {
    case 0:Display(1,0,0*16,zi[0]);
           Display(1,0,1*16,zi[1]);
           Display(1,0,2*16,zi[2]);
           Display(1,0,3*16,zi[3]);
           Display(2,0,0*16,zi[4]);
           Display(2,0,1*16,zi[5]);
           Display(2,0,2*16,zi[6]);
           Display(2,0,3*16,zi[7]);
           Display(1,2,0*16,zi[9]);
           Display(1,2,1*16,zi[10]);
           Display(1,2,2*16,zi[11]);
           Display(1,2,3*16,zi[12]);
           Display(2,2,0*16,zi[13]);
           Display(2,2,1*16,zi[14]);
           Display(2,2,2*16,zi[15]);
           Display(2,2,3*16,zi[16]);
           Display(1,4,0*16,zi[18]);
           Display(1,4,1*16,zi[19]);
           Display(1,4,2*16,zi[20]);
           Display(1,4,3*16,zi[21]);
           Display(2,4,0*16,zi[22]);
           Display(2,4,1*16,zi[23]);
           Display(2,4,2*16,zi[24]);
           Display(2,4,3*16,zi[25]);
           Display(1,6,48,zi[27]);
           break;
    case 1:
           if(i<25)
           {
           int a=i+1,b=i+2,c=i+3,d=i+4,e=i+5,f=i+6,g=i+7;
           Display(1,2,0*16,zi[i]);
           Display(1,2,1*16,zi[a]);
           Display(1,2,2*16,zi[b]);
           Display(1,2,3*16,zi[c]);
           Display(2,2,0*16,zi[d]);
           Display(2,2,1*16,zi[e]);
           Display(2,2,2*16,zi[f]);
           Display(2,2,3*16,zi[g]);
           delay(500);
           ClearScreen(0);
           }
           i++;
           if(i>=25){i=0;}
           break;
    case 2: if(i<25){
            int a=i+1,b=i+2,c=i+3,d=i+4,e=i+5,f=i+6,g=i+7;
            Display(1,0,48,zi[i]);
            Display(1,2,48,zi[a]);
            Display(1,4,48,zi[b]);
            Display(1,6,48,zi[c]);
            delay(500);
            ClearScreen(0);
             i+=1;
             if(i>=25)i=0;
            }
           break;
    case 3:if(i<25)
           {
            int a=i+1,b=i+2,c=i+3,d=i+4,e=i+5,f=i+6,g=i+7;

            Display(1,6,48,zi[i]);
            Display(1,4,48,zi[a]);
            Display(1,2,48,zi[b]);
            Display(1,0,48,zi[c]);
            delay(500);
            ClearScreen(0);
            i+=1;
            if(i>=25)i=0;
           }break;
    case 4:if(i<25)
           {
           int a=i+1,b=i+2,c=i+3,d=i+4,e=i+5,f=i+6,g=i+7;
           Display(2,2,3*16,zi[i]);
           Display(2,2,2*16,zi[a]);
           Display(2,2,1*16,zi[b]);
           Display(2,2,0*16,zi[c]);
           Display(1,2,3*16,zi[d]);
           Display(1,2,2*16,zi[e]);
           Display(1,2,1*16,zi[f]);
           Display(1,2,0*16,zi[g]);
           delay(500);
           ClearScreen(0);
           }
           i++;
           if(i>=25){i=0;}
           break;
      break;
  }
}
void main()
{
    InitLCD();
    ClearScreen(0);
    Set_line(0);
    while(1)
    {
      if(key1==0)
      {
        ms++;
        ClearScreen(0);
        i=0;
        if(ms>=5)ms=0;
        while(!key1);
      }
     sxzy();
// for(k=0;k<24;k+=9)
//       {
//         for(i=0;i<7;i++)
//         {
//            Display(1,i,0*16,zi[k+0]);
//            Display(1,i,1*16,zi[k+1]);
//            Display(1,i,2*16,zi[k+2]);
//            Display(1,i,3*16,zi[k+3]);
//            Display(2,i,0*16,zi[k+4]);
//            Display(2,i,1*16,zi[k+5]);
//            Display(2,i,2*16,zi[k+6]);
//            Display(2,i,3*16,zi[k+7]);
//            delay(500);
//            ClearScreen(0);
//        }
//      }
   }
}

楼主:
请问有大佬可以讲解一下原理是什么吗?

网友B:
要用取模软件设置生成的,可以按顺序来显示也可以用按键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取模软件设置生成的,可以按顺序来显示也可以用按键来切换

字模生成器有的,请问如果想按顺序显示程序里这些字大概是怎么一个操作呢

网友C:
送显坐标从 0 加到 128 回 0
送显坐标从 0 加到 64 回 0
两种哈 分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显坐标从 0 加到 128 回 0
送显坐标从 0 加到 64 回 0
两种哈 分开试

请问同屏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D:
屏就是显示的时候x或者y轴进行加减

楼主:
感谢!请问可以标主函数的注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可以标主函数的注释吗

void main()
{
    InitLCD();//这个是液晶的初始化
    ClearScreen(0);//清屏
    Set_line(0);//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while(1)
    {
      if(key1==0)//这个是按键判断
      {
        ms++;//变量ms自加
        ClearScreen(0);//清屏
        i=0;//变量 i清0
        if(ms>=5)ms=0;//变量ms>=5时清零
        while(!key1);//按键放开后才执行的意思
      }
     sxzy();//这个是显示切换的子程序
// for(k=0;k<24;k+=9)
//       {
//         for(i=0;i<7;i++)
//         {
//            Display(1,i,0*16,zi[k+0]);
//            Display(1,i,1*16,zi[k+1]);
//            Display(1,i,2*16,zi[k+2]);
//            Display(1,i,3*16,zi[k+3]);
//            Display(2,i,0*16,zi[k+4]);
//            Display(2,i,1*16,zi[k+5]);
//            Display(2,i,2*16,zi[k+6]);
//            Display(2,i,3*16,zi[k+7]);
//            delay(500);
//            ClearScreen(0);
//        }
//      }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可以标主函数的注释吗

void main()
{
    InitLCD();//这个是液晶的初始化
    ClearScreen(0);//清屏
    Set_line(0);//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while(1)
    {
      if(key1==0)//这个是按键判断
      {
        ms++;//变量ms自加
        ClearScreen(0);//清屏
        i=0;//变量 i清0
        if(ms>=5)ms=0;//变量ms>=5时清零
        while(!key1);//按键放开后才执行的意思
      }
     sxzy();//这个是显示切换的子程序
// for(k=0;k<24;k+=9)
//       {
//         for(i=0;i<7;i++)
//         {
//            Display(1,i,0*16,zi[k+0]);
//            Display(1,i,1*16,zi[k+1]);
//            Display(1,i,2*16,zi[k+2]);
//            Display(1,i,3*16,zi[k+3]);
//            Display(2,i,0*16,zi[k+4]);
//            Display(2,i,1*16,zi[k+5]);
//            Display(2,i,2*16,zi[k+6]);
//            Display(2,i,3*16,zi[k+7]);
//            delay(500);
//            ClearScreen(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