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图片中的红色部分怎么调出

楼主:
Multisim图片中的红色部分怎么调出

画红圈的是Multisim中的哪个操作

画红圈的是Multisim中的哪个操作

网友A(2021-12-10):
没明说要调出什么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示波器把波形输入另一个示波器的仿真结果,当然是要在第一个示波器上调

网友C:
我用的是笨方法,直接插入用字符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