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控制led亮,程序没有报错,但是Proteus仿真不了,采用的是键盘扫,求大看看

楼主(2021-12-11):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数据传输还是扫描问题
甲机子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nsigned char keyval;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key_scan(void)
{
        P1=0xff;
        if((P1&0x0f)!=0x0f)
        {
                delay(10);
                if(k1==0)
                        keyval=1;
                if(k2==0)
                        keyval=2;
                if(k3==0)
                        keyval=3;
        }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P0=0x00;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L1=0xfd;
        TI=RI=0;
        TR1=1;
        IE=0x90;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delay(100);
                switch(keyval)
                        {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X'); 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A');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B');break;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0&&SBUF<=9)
                {
                        P0=DSY_CODE[SBUF];
                }

                else
                {
                        P0=0x00;
                }

        }
}

乙机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2=P1^7;
uchar NumX=-1;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LED1=LED2=1;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RI=TI=0;
        TR1=1;
        IE=0x90;
        while(1)
        {
                DelayMS(100);
                if(K2==0)
                {
                        while(K2==0);
                        NumX=++NumX;
                        SBUF=NumX;
                        if(NumX==10)
                        {
                                NumX=-1;
                        }
                        while(TI==0);
                        TI=0;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witch(SBUF)
                {

                        case 'X':  LED1=0;LED2=1;break;
                        case 'A':  LED2=0;LED1=1;break;
                        case 'B':  LED1=LED2=0;
                }
        }
}
麻烦大佬看下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nsigned char keyval;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key_scan(void)
{
        if((P1&0x07)!=0x07)
        {
                delay(10);
                if((P1&0x07)!=0x07)
                {
                        switch(P1&0x07)
                        {
                                case 0x06: keyval=1; break;
                                case 0x05: keyval=2; break;
                                case 0x03: keyval=3; break;
                        }
                        while(!((P1&0x07)!=0x07));
                }
        }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P0=0x00;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L1=0xfd;
        TH1=0xfd;
        TR1=1;
        IE=0x90;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switch(keyval)
                {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X');keyval=0;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A');keyval=0;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B');keyval=0;break;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P0=DSY_CODE[SBUF];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2=P1^7;
uchar NumX=-1;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IE=0x90;
        while(1)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NumX=++NumX%10;
                                SBUF=NumX;
                                while(TI==0);
                                TI=0;
                                while(K2==0);
                        }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RI=0;
        switch(SBUF)
        {
                case 'X':  LED1=0;LED2=1;break;
                case 'A':  LED2=0;LED1=1;break;
                case 'B':  LED1=LED2=0;  break;
        }
}

楼主:
谢谢大佬改进,我去试试

网友B:
行哎你,整多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