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Char b[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Char second = 50, minute = 59, hour = 12, year = 18, month = 07, day = 21, count;
sbit Key1 = P3 ^ 0; //计时停止
sbit Key2 = P3 ^ 1; //调位
sbit Key3 = P3 ^ 2; //加一
sbit Key4 = P3 ^ 3; //切换
sbit Buzzer = P1 ^ 1;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while (t)
    {
        t--;
    }
}
/*********************时分秒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1(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
    /*********************第一位数码管*********************/
    P2 = b[0];
    P0 = a[hour / 10];
    Delay(10);
    /*********************第二位数码管*********************/
    P2 = b[1];
    P0 = a[hour % 10];
    Delay(10);
    /*********************第三位数码管*********************/
    P2 = b[2];
    P0 = 0x40;
    Delay(10);
    /*********************第四位数码管*********************/
    P2 = b[3];
    P0 = a[minute / 10];
    Delay(10);
    /*********************第五位数码管*********************/
    P2 = b[4];
    P0 = a[minute % 10];
    Delay(10);
    /*********************第六位数码管*********************/
    P2 = b[5];
    P0 = 0x40;
    Delay(10);
    /*********************第七位数码管*********************/
    P2 = b[6];
    P0 = a[second / 10];
    Delay(10);
    /*********************第八位数码管*********************/
    P2 = b[7];;
    P0 = a[second % 10];
    Delay(10);
}
/*********************年月日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2(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
    P2 = b[0];
    P0 = a[day / 10];
    Delay(10);

    P2 = b[1];
    P0 = a[day % 10];
    Delay(10);

    P2 = b[2];
    P0 = 0x40;
    Delay(10);

    P2 = b[3];
    P0 = a[month / 10];
    Delay(10);

    P2 = b[4];
    P0 = a[month % 10];
    Delay(10);

    P2 = b[5];
    P0 = 0x40;
    Delay(10);

    P2 = b[6];
    P0 = a[year / 10];
    Delay(10);

    P2 = b[7];
    P0 = a[year % 10];
    Delay(10);
}
/*********************时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1()
{
    static uChar i = 0, j = 0;
    if (Key1 == 0)
    {
        Delay(10); //消抖
        if (Key1 == 0)
            while (!Key1); //等待按键弹
        i++;
    }
    /*时钟暂停功能*/
    if (i % 2 == 1)
    {
        TR0 = 0;/*如果是奇数次按键自然关闭定时器0*/
    }
    if (i % 2 == 0)
    {
        TR0 = 1;/*如果是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时钟调位和数值加一功能*/
    if (Key2 == 0)
    {
        Delay(10);
        if (Key2 == 0)
            while (!Key2);
        j++;
    }
    if (j % 4 == 1)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second++;
            if (second == 60)
                second = 0;
        }
    }
    if (j % 4 == 2)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minute++;
            if (minute == 60)
                minute = 0;
        }
    }
    if (j % 4 == 3)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hour++;
            if (hour == 24)
                hour = 0;
        }
    }
}
/*日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2()
{
    static uChar m = 0, n = 0;
    if (Key1 == 0)
    {
        Delay(10);
        if (Key1 == 0)
            while (!Key3);
        m++;
    }
    if (m % 2 == 1)
    {
        TR0 = 0;/*奇数次按键则关闭定时器0*/
    }

    if (m % 2 == 0)
    {
        TR0 = 1;/*偶数次按键则打开定时器0*/
    }
    if (Key2 == 0)
    {
        Delay(10);
        if (Key2 == 0)
            while (!Key2);
        n++;
    }
    /*日期调位和日期加一功能*/
    if (n % 4 == 1)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day++;
            if (day == 30)
                day = 0;
        }
    }
    if (n % 4 == 2)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month++;
            if (month == 12)
                month = 0;
        }
    }
    if (n % 4 == 3)
    {
        if (Key3 == 0)
        {
            Delay(10);
            if (Key3 == 0)
                while (!Key3);
            year++;
            if (year == 99)
                year = 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以方式一工作*/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10ms计时*/
    EA = 1;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 (1)
    {
        static uChar h = 0;
        /*时钟和日期切换功能*/
        if (Key4 == 0)
        {
            Delay(10);
            if (Key4 == 0)
                while (!Key4);
            h++;
        }
        if (h % 2 == 0)/*如果按键偶数次则显示时钟*/
        {
            Dispaly1(second, minute, hour);
            Keyscan1();
        }

        if (h % 2 == 1)/*如果按键奇数次则显示日期*/
        {
            Dispaly2(year, month, day);
            Keyscan2();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
    count++;
    if (count == 100)/*10ms??ê±£???100′??ò??o?1s*/
    {
        count = 0;
        second++;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if (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if (hour == 24)
                {
                    hour = 0;
                    day++;
                    if (day == 30)
                    {
                        day = 0;
                        month++;
                        if (month == 12)
                        {
                            month = 0;
                            year++;
                            if (year == 99)
                            {
                                year = 0;
                            }
                        }
                    }
                }
            }
        }
    }
    /*判断整点提醒*/
    if (second == 00 && minute == 00)
        Buzzer = 0;
    else
        Buzzer = 1;
}

网友A(2021-12-15):
为什么显示有点问题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弄出来显示不了。 请楼主看一下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