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CH340G之间接一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单片机和CH340G之间接一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查了一下是为了防止ch340给单片机上电可是这样不是会阻止ch340和单片机通讯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A(2021-12-11):
防止反向电流

网友B:
明显是电平转换,CH340G是USB 5V供电,输出电平也是5V,如果给5V高电平会烧掉3.3V单片机。

加上二极管,低电平CH340G拉低单片机输入端,CH340输出高电平因为二极管的存在相当于CH340G输出断路,单片机自己把自己的输入端拉成高电平。

网友C:
单片机断电后,为防止ch340第二管脚的电流流进单片机导致单片机断电不彻底,所以必须加二极管隔断。如果ch340第二管脚是低电平,通过二极管可以把p30口拉低,所以能完成TTL电平串口信号的传输

网友D:
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单向车道,防止CH340的电流倒灌单片机。

网友E:
起到保护电路作用吧

网友F:
如果不接二极管,有时候把单片机电源断开,从CH340过来的漏电流也能把单片机上接的数码管点亮(微亮),导致单片机断电不彻底,就有可能下载失败。仔细看二极管是接在哪里了。串口有两根线,一个是发送,一个是接收。一般二极管是接在单片机的发送口上,就是单片机接收的下载指令后,发送回CH340告诉它我准备好了。因为二极管单向的特性,从单片机到340信号可以过去,反过来就过不来了。所以说,二极管并不影响程序的下载。

网友G(2023-08-21):
CH340说明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H:
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I:
多看下CH340的官方资料,这个是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J:
一直没想通

这是个340的TX引脚, 高电平时2极管不通,信号怎么送到单片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直没想通

这是个340的TX引脚, 高电平时2极管不通,信号怎么送到单片机的?

CH340的TX信号是从单片机到CH340,不需要将信号从Ch340发送给单片机啊

网友L(2023-12-20):
引用 网友K:
CH340的TX信号是从单片机到CH340,不需要将信号从Ch340发送给单片机啊

TX是从CH340到单片机,接的单片机的RX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一直没想通

这是个340的TX引脚, 高电平时2极管不通,信号怎么送到单片机的?

因为CH340发送高电平时,由于单片机RX短本来就是上拉,所以单片机RX是高电平;CH340发送低电平时,电流是从单片机的RX端流到CH340的TX端的,二极管能够导通,单片机RX口拉低,因此低电平能够接收到,不影响通信

网友M:
51单片机复位时起作用

网友N:
单片机RxD和CH340G的TxD之间接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手册上已经说的很清楚,是防止USB转串口芯片CH340G向目标芯片反向供电导致下载失败。楼上回答总体都正确。但也有胡说是电平转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断电后,为防止ch340第二管脚的电流流进单片机导致单片机断电不彻底,所以必须加二极管隔断。如果ch3 ...

正解,以前没加这个二极管,把VCC断开STC都还在乱工作

网友P:
防止电流倒灌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