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DC 40057 MOS上管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1):
如主题说述  用TPS40057做同步降压电路 , 用 2N2222  2N2907 做图腾柱扩展推动 ,现在上管发热严重,怎么查整电路

网友A:
你不会告诉我你是用 2N2222  2N2907代替数据手册中的Si7860吧?

网友B:
连个原理图都没有谁知道你用2222/2907干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告诉我你是用 2N2222  2N2907代替数据手册中的Si7860吧?

不是, 怎么可能代替, 是用2222 2907驱动你说的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怎么可能代替, 是用2222 2907驱动你说的MOS管

大哥你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这个IC内部已经有驱动了呀,而且,外面功率MOS是一样的,都是N沟道的
直接接上两个低内阻的MOS管就行了,不需要驱动.这个IC的名字叫控制器,实际上就是DC-DC驱动的意思,加了速度反而有可能跟不上
这个IC没有电流控制,正常情况下,10以下的电流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再不行就把电路文件上传看一下,这玩意布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这个IC内部已经有驱动了呀,而且,外面功率MOS是一样的,都是N沟道的
直接接上两 ...

我是做40A的,怕驱动不够,事实好像也不够,有用直接的,只是驱动20-30A,经常损坏40057,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40A的,怕驱动不够,事实好像也不够,有用直接的,只是驱动20-30A,经常损坏40057,不知什么原因

我之前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就这个IC没有电流控制,这是错的,这要更正一下
这个IC是有电流控制的,在数据手册的第12页面有说明
如果你要用大电流,就先按照这页面的说明,把电流限制设定好
而且,其它元件也不能用数据手册中的经典电路,那个是8A的
用大电流的话,元件参数是要改的
MOS直接驱动,如果你加了元件,关闭的速度可能跟不上
MOS你可以试一下CSD18540Q5B,先去马云家买几个二手的看一下效果,这个型号的参数要比SI7860好很多

网友C:
上管烫说明自举部分不是很好,用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你这样魔改,说不定自举根本没工作

网友D:
你的原理图都不提供么?怎么分析呢?

网友E:
发个原理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