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怎莫设置闹钟的蜂鸣器关闭 求帮助

楼主(2021-12-11):
(无正文)

网友A:
又是三无问题(无现象,无电路,无程序)敢问世上谁能解决?这样的帖子都审核通过了,对管理员也是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三无问题(无现象,无电路,无程序)敢问世上谁能解决?这样的帖子都审核通过了,对管理员也是无语了

审核过不了的帖子都是有问题的,蜂鸣器一般为低电平响,IO口输出高电平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