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识别封装的教程,比如电解电容有个型号DIP-EC10x22x40-A就不晓得是啥意思

楼主(2021-12-11):
现在要自己弄封装,但是完全不会看封装型号,比如电解电容有个型号DIP-EC10x22x40-A就不晓得是啥意思

网友A:
不知道就不知道,有资料就看资料
封装的名称没有绝对标准的
只有标准器封装件才有基本统一名称,像DIP SOP之类的
要不是标准器件封装,各个公司自己命名的,没个标准,像什么继电器,开关,LED灯珠之类的

网友B:
圆柱形直插式电解电容的封装没有统一型号规格。型号DIP-EC10x22x40-A  猜的大概意思:直插式-脚距100mil-直径220mil-高400mil,换算成公制:脚距2.54mm-直径5.6mm-高10.2mm。在实际绘制PCB图时是先选元件,按生产商资料或实物尺寸绘制PCB封装保存在自定义封装库,供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