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程序调试的疑惑

楼主(2021-12-11):
各位大神,我司新入行的小白,对STC8A8K的程序有些看不明白,希望大神们不要嘲笑,耐心指导下,感谢感谢!!
1 如下图中左侧下红框中定义的#define T2IF        0x01中的0x01是不是右侧寄存器最下行的01H地址啊,我觉得应该是,请知道的大神指导指导,帮助明辨一下
2 如果上面问题1里说的是的话,那下图左侧上面那个0x01又定义的是哪个地址啊,难道2个变量定义都定义到同一个内存地址吗??
这有些不对啊,这不乱了吗??
请有知道的大神帮助明辨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define只是文本的替换而已,不是地址定义
地址定义(或者叫声明)是用sfr
底下的TCON就是地址

网友B:
T0CLKO   的  0x01 不是地址。 上面的INTCLKO 的 0x8f才是地址, 他这些define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可以用:  INTCLKO |=  T0CLKO;  这种方式, 给 T0CLKO 置1。

网友C:
中断标志辅助寄存器 AUXINTIF 的地址0xef,#define T2IF 0x01的意思是用文本T2I替换0x01。

楼主:
感谢老师们没有嘲笑的讲解!!个人很喜欢单片机,直接从STM32入手的,STM32能玩几下,但51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现在想学下51,但好多还是看不懂,STM32是吧好多接口封装好了,51没封装,需要自己从底层入手来做,所以才有这些底层的笑话问题向大家请教!!
再次感谢老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