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交通灯,数码管的数值如何跟交通灯连接起来呢

楼主:
回帖奖励 5 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黑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中奖概率 20%)
#
看了好多别人的作品可还是搞不清楚要怎么把这两个联系起来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_A=P0^0;                         //定义东西方向红灯
sbit YELLOW_A=P0^1;                         //定义东西方向黄灯
sbit GREEN_A=P0^2;                         //定义东西方向绿灯
sbit RED_B=P0^3;                         //定义南北方向红灯
sbit YELLOW_B=P0^4;                         //定义南北方向黄灯
sbit GREEN_B=P0^5;                         //定义南北方向绿灯
sbit add=P3^3;                                 //定义东西绿灯时间加按键
sbit sub=P3^4;                                 //定义东西绿灯时间减按键
sbit K1=P3^2;                                 //定义设定时间按键
sbit add2=P3^5;                             //定义调南北绿灯时间加按键
sbit sub2=P3^6;                             //定义调南北绿灯时间减按键
int time_1=2000,time_2=2000; //定义东西和南北绿灯亮时可调变量并赋予初值2S
uchar Flash_Count=0;                 //黄灯闪烁次数初始为0
Operation_Type=1;                         //从模式1开始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子函数声明
void Traffic_lignt();                 //交通灯循环亮子程序声明
/*主函数*/
void main()
{
        P3=0xff;                                 //预读先写1
        EA=1;                                         //打开总中断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IT0=0;                                         //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

                while(1)
                {
                   Traffic_lignt();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ms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交通灯循环亮程序**/
void Traffic_lign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东西方向红灯和黄灯灭,绿灯亮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南北方向绿灯和黄灯灭,红灯亮
                        DelayMS(time_1);                                         //东西方向绿灯延时时间
                        while(K1==0);                                                 //产生中断时可靠停止
                        Operation_Type = 2;                                         //转到模式2
                        break;
                case 2:
                        GREEN_A=1;                                                         //东西方向绿灯灭
                        DelayMS(200);                                                 //黄灯延时时间
                        while(K1==0);                                                 //产生中断时可靠停止
                        YELLOW_A=~YELLOW_A;                                         //黄灯闪烁
                        if(++Flash_Count !=10)                                  //闪烁10次(亮5次灭5次)
                                return;
                        Flash_Count=0;                                                 //黄灯闪烁次数清零
                        Operation_Type = 3;                                         //转到模式3
                        break;
                case 3: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东西方向仅红灯亮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南北方向仅绿灯亮
                        DelayMS(time_2);                                     //南北方向绿灯延时时间
                        while(K1==0);                                                 //产生中断时可靠停止
                        Operation_Type = 4;                                         //转到模式4
                        break;
                case 4:
                        GREEN_B=1;                                                         //南北方向绿灯灭
                        DelayMS(200);                                                 //黄灯延时时间
                        while(K1==0);                                                 //产生中断时可靠停止
                        YELLOW_B=~YELLOW_B;                                         //黄灯闪烁
                        if(++Flash_Count !=10)                                  //闪烁10次(亮5次灭5次)
                                return;
                        Flash_Count=0;                                                 //黄灯闪烁次数清零
                        Operation_Type = 1;                                         //转到模式1
                        break;
        }
}
/*外部中断0子程序*/
void exter_0() interrupt 0
{
        while(!(add&&sub&&add2&&sub2))                        //扫描是否有按键按下
                {
                while(add==0)                                    //如果第一个按键按下东西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加1秒
                                        {
                                            DelayMS(10);
                                                while(add==0);
                                                time_1=time_1+1000;
                                                if(time_1>60000)   //当时间超过60秒将时间置为60秒
                                                {time_1=60000;}
                                        }
                        while(sub==0)                                   //如果第二个按键按下东西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减1秒
                                        {
                                                DelayMS(10);
                                                while(sub==0);
                                                time_1=time_1-1000;
                                                if(time_1<=0)           //当时间减到小于或等于0时将时间置为1秒
                                                {time_1=1000;}
                                        }
                    while(add2==0)                                   //如果第三个按键按下南北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加1秒
                                        {
                                                DelayMS(10);
                                                while(add2==0);
                                                time_2=time_2+1000;
                                                if(time_2>60000)   //当时间超过60秒将时间置为60秒
                                                {time_2=60000;}
                                        }
                        while(sub2==0)                                   //如果第四个按键按下南北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减1秒
                                        {
                                                DelayMS(10);
                                                while(sub2==0);
                                                time_2=time_2-1000;
                                                if(time_2<=0)           //当时间减到小于或等于0时将时间置为1秒
                                                {time_2=1000;}
                                        }
           }
}

网友A(2021-12-12):
引用 网友B:
没有写过这个,但是我想你的红绿灯总得有个参考吧!用定时器把倒计时程序写出来做时间参考,同时送显。计时 ...

谢谢你,我感觉我好像能理解到你的意思,我去试试试试

网友B:
没有写过这个,但是我想你的红绿灯总得有个参考吧!用定时器把倒计时程序写出来做时间参考,同时送显。计时参数由相应灯的时间规则决定,各色的灯做个标志以参数形式写入时间函数,同时控制定时器的开关。这个难点就在于规则不在显示上啊。我从新看了你的程序,时间相关程序用软件模拟虽然不严谨但没问题,可是时间变量直接耦合根本没法显示了,时间设置部分可以解决,关键的倒计时部分没戏了。个人认为必须得从新写。
display(灯标志,延时时间)
{
         灯标志=?;//确定是那个灯的延时;
         写入定时器延时参数;
         参数送显示;//数码管显示函数
         开启定时器;
         注意时间参数清零时关闭定时器,为下一次定时做准备。
         哪个地方需要延时就放在那个地方。
         如果确实需要更改时间参数,可将其设定为全局变量,再用按键去控制就行了。

}

网友A:
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就是不知道display函数要怎么设计呢,怎么才能跟红绿灯的倒计时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