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正弦波逆变器:前端输出电压升高,后端输出50HZ的占空比该变化才能维持220V?

楼主(2021-12-11):
前端将输入电压通过PWM升压,越高的输入电压通过PWM升压就越高,那么后端该依据什么来调整50HZ的占空比,将后端输出电压维持在220V左右呢?
最近搞一个修正弦波逆变器,输入电压10V~16V,前端PWM29us周期,50%的占空比,维持不变。通过测试发现,输入电压越高,前端升压的电压就越高,此时如果后端50HZ的PWM占空比不变,后端交流电压也会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后拆了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修正弦波逆变器,发现输入电压升高,后端PWM50HZ的占空比就会变小,这是通过分压电路,一个IO口AD采集,然后根据采集的信息变化50HZ占空比,且采集的电压越大,占空比越小。这个变化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呢?目前找不到规律,有没有大佬给点提示或者自己的想法,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论是AC转DC还是DC转AC的电源,要得到稳定的电压都有反馈采样电路,反馈电路分原端和输出端采样两种,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线性采样,从而调整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B:
。。。 这个问题提的,占空比是要一直调的。 前级29us, 奖金35 kHz, 50% 指的是升压DCDC吧。 是什么拓扑呢? Boost?  那就是升压两倍了。 于是升压后的DC bus,就是20~32V。前端的控制方式也是很多。感觉你想做开环。或者是单AC有效值电压闭环。 这种简单多了。

后端也是,如果开环的话,最简单,就是调制波信号,和载波信号比较。调制波(你想要得到的电压频率,是50 Hz吗? 50 Hz PWM  是什么鬼 这种说法不妥当),载波,其频率基本就是开关频率。后端逆变是什么拓扑呢? 全桥单相? 还是 ?

两者相比,载波大比调制波大了,开管。这就是最单纯的SPWM调制策略。具体点还有单极性、还有双极性调制。当然数控电源的话,三相一般都用SVPWM调制。调制方法很多。电机驱动也有一些特殊的。多电平逆变器就更多方法了。提供信息太少了 这个问题。。。 只能大概说说

具体策略和电路拓扑有关。闭环 开环 以及具体控制方法,影响了逆变器整体带载性能。 UPS,PV inverter, STATCOM等 这些 带载能力不一样。 也就是应对 负载电流 di/dt的能力。

简单说,逆变侧的占空比,不是恒定的,每个开关周期内可以不变,但同一开关,动作两次,两次占空比都不一样,会有差别。

感觉你说的稳压,指的是单纯稳定逆变输出 AC电压的有效值或者幅值。不考虑带载能力,不考虑额外的逆变电流控制。如果这样,直接采样逆变电压,计算RMS或者幅值反馈,调节调制波的幅值,即可。
单相、三相全桥都可以这么干。10 V DC, 这样逆变,只能出, 10 V / 1.414 = 7 V 有效值AC电压。 实际上可能都到不了7 V 有效值,因为有负载。 这一块综合考虑的很多。

有专门的芯片做这个,还是MCU类芯片自己做数控? 具体执行方式也不一样。 但核心思想是一样的。

网友B:
所以核心是, 你的整体升压电路拓扑,以及逆变拓扑,输入功率,输出功率,DC环节是否隔离,还是在AC环节隔离,这一块选择很多。 10 V升压 逆变到 220 V ,中间步骤的确比较麻烦。电流小,装备还好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