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WL0516雷达人体移动检测

楼主(2021-12-11):
有没有前辈做过这种的?!求教一下怎么实现RCWL0516雷达模块怎么把信息传给控制端实现某些功能(比如说通过RCWL0516检测到人体移动然后使得lcd12864显示屏的文字变化)!!!

谢谢大家!!!

网友A:
RCWL-0516传感器模块是替代常见的PIR运动传感器的极佳选择,RCWL-0516传感器广泛应用于防盗报警器和安全灯。RCWL-0516传感器与PIR传感器一样,只能检测到探测范围内的物体运动,不能探测到移动物体的黑体辐射。RCWL-0516传感器是采用“微波多普勒雷达”技术来探测移动物体,因此它也被称作多普勒传感器,探测距离范围是7米左右。 当被触发时,它的TTL-level (OUT)针将在2s到3s内从低电平(0V)转换到高电平(3.5V),然后返回到IDLE(低)状态.

模块特性:

电压范围:4–28 VDC

工作频率:  3.2 GHz

发射功率:  20 mW (typical)/30 mW (max)

感应距离:  5–7 m
CDS —禁用传感器输入(low = disable);VIN — 4~ 28VDC电源输入;OUT — HIGH (3.3 V) 动态侦测/LOW (0 V) 空闲;GND — 地/0 V;3V3 — 调节直流输出 (最大100 mA)。

RCWL-0516传感器模块可以很容易地与许多微控制器一起使用,甚至可以单独使用。它支持4~28 v的电源。输出接口可用于许多任务场景,例如直接驱动一个听觉/视觉指示器,或者与微控制器的连接更深入的对数据进行处理。在运用过程中,RCWL-0516传感器模块的前方不能有任何金属部件。

我也没用过,只是替你百度了一下,看介绍挺简单的。就是有信号了就输出一个2S-3S的高电平。然后就又变低电平了。和热释电传感器差不多。

网友B:
这个模块,是电平输出,也就是 OUT 端子,只能依靠这个来控制屏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是电平输出,也就是 OUT 端子,只能依靠这个来控制屏幕显示

那0516的out脚是和51芯片连接还是和12864连接呀?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arduino和RCWL0516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WL-0516传感器模块是替代常见的PIR运动传感器的极佳选择,RCWL-0516传感器广泛应用于防盗报警器和安全灯 ...

谢谢你的回复,这些资料我也查了,但是我可能比较笨搞不懂…

网友C:
和屏直连没用,得和51或其他单片机连

网友D:
这些微波模块,基本上是通过检测的频率变化来判断有无外物侵入。只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输出,不能用来做微波测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