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1软件的问题,不能从表格粘贴到list里面,为什么

楼主(2021-12-12):
想画一个51单片机,学着快速命名,但是粘贴是灰的,不能用

网友A:
51单片机在STC的网站有现成的库下载
建立元件库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命名就行了,没有去学,元件建立花不了多少时间,三五分钟就可以搞好,没有必要上网查资料,除非你一天到晚的建立新元件

网友B:
51的都有现成的库,只要在库里添加就好了,每次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