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机Y轴怎么反向?

楼主(2021-12-12):
做了个写字机,前几天还一切正常,能写字。现在Y轴反着,写字都是乱的。

网友A:
那么前几天和今天之间你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网友B:
Y轴是步进电机吗?如果是步进电机可以把AA两端或者BB的两端对调一下试一试。注意不是AB对调。

网友C:
板凳说的对,不过你的原因应该是做G码时,给字做镜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