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频测量+最高频率12MH

楼主(2021-12-12):
最高可采集到12MHZ,经过测试精度极高,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
程 序 名: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频率计
版   本 :PLj
时   间 :2015.11.17~2015.11.24
班   级        :电子1302班
功   能 :频率计
使用说明:被测信号输入p1.0口;LCD12864显示;频率测量范围:1hz~12.5MHZ;
          1hz~10MHZ 误差万分之一以内;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set_clock.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ianshi1[]; //  定义显示数组
long int pinlvzhi;  //  频率计数常量
int number;         //  中断计数常量
uint old_pinlvzhi,new_pinlvzhi;// 计数器原始值、计数器更新值

void set_TimerA_TACTL(void);  //设置定时器A的寄存器TACTL,TAR清零,开启溢出中断,使用外部引脚TACLK输入。
void fenchai();               //把频率的数值分拆放入显示数和去掉高位为0的数值

/*********************************************************************
函数名:void main()
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set_clock();                 //设置MSP430工作时钟;
    lcd12864_init();             //LCD12864初始化函数;
    set_TimerA_TACTL();          //设置定时器A的寄存器TACTL,TAR清零,开启溢出中断,使用外部引脚TACLK输入。
    number=0;                    //中计数常量初始化;
    P1DIR=0x00;                  //P1 I/O模式为输入;
    P1SEL=0xff;                  //P1 I/O选择第二功能;外部引脚输入;
    IE1 |= WDTIE;                //开启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_EINT();                     // 总中断开
    lcd12864_display(1,3,"测频率");
    TACTL|=MC_2;                //连续计数模式 ;
    Delay_ms(1);                //给MCU反应时间;
    WDTCTL=0x5a1c;              //看门狗定时器定时一秒(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
    old_pinlvzhi=TAR;           //读取TAR计数器原始值;
    while(1)
    {
        fenchai();
        lcd12864_display(2,1,xianshi1);
    }
}

/*********************************************************************
*函数名:void set_TimerA_TACTL(void)
*功  能:设置Timer_A的TACTL控制寄存器、
**********************************************************************/
void set_TimerA_TACTL(void)
{
  TACTL|=TACLR;           //Timer_A计数器清零位
/********************  选择Timer_A的输入时钟源  *********************/
   TACTL|=TASSEL_0;        //Timer_A时钟源选择:TACLK(使用外部引脚输入)
    TACTL|=TAIE;            //Timer_A溢出中断使能允许位
}
/*********************************************************************/

/*********************************************************************
*函数名:void fenchai()
*功  能:把频率的数值分拆放入显示数和去掉高位为0的数值
**********************************************************************/
void fenchai()
{          xianshi1[0]=pinlvzhi/10000000+'0';  //频率值高位
          xianshi1[1]=pinlvzhi/1000000%10+'0';
          xianshi1[2]=pinlvzhi/100000%10+'0';
          xianshi1[3]=pinlvzhi/10000%10+'0';
          xianshi1[4]=pinlvzhi/1000%10+'0';
          xianshi1[5]=pinlvzhi/100%10+'0';
          xianshi1[6]=pinlvzhi/10%10+'0';
          xianshi1[7]=pinlvzhi%10+'0';
          xianshi1[8]='H';                    //频率值低位
          xianshi1[9]='z';                    //频率值低位
          xianshi1[10]=0x20;
          xianshi1[11]=0x20;

          if(xianshi1[0]=='0')                  //去掉最高位的0
        {
                xianshi1[0]=0x20;
                if(xianshi1[1]=='0')
                {
                        xianshi1[1]=0x20;
                        if(xianshi1[2]=='0')
                        {
                                xianshi1[2]=0x20;
                                if(xianshi1[3]=='0')
                                {
                                        xianshi1[3]=0x20;
                                        if(xianshi1[4]=='0')
                                        {
                                                xianshi1[4]=0x20;
                                                if(xianshi1[5]=='0')
                                                {
                                                        xianshi1[5]=0x20;
                                                        if(xianshi1[6]=='0')
                                                       {
                                                            xianshi1[6]=0x20;

                                                       }
                                                }
                                        }
                                }
                        }
                }
        }
}
/*********************************************************************/

/********************************************************************
*函数名:void set_TimerA_TACTL(void)
*功  能:设置Timer_A的TACTL控制寄存器、
***************  TimerA CCR2的捕获中断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number++;//中断计数常量溢出加一
                    break;
        }
}
/********************************************************************/

/********************************************************************
看门狗中断服务子程序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RQ(void)
{
    new_pinlvzhi=TAR;//得到计数器计数后的值
    if(number==0)////中断计数常量溢小于1
    {
       pinlvzhi=new_pinlvzhi-old_pinlvzhi;//得到频率值=计数器现在的值-计数器原始值
    }
    else
    {
      pinlvzhi=new_pinlvzhi+number*65536-old_pinlvzhi;//得到频率值;
    }
    number=0; //清零;
    old_pinlvzhi=new_pinlvzhi;//把上一次计数器的计数值作为下一次的计数初值;
}
/*************************************END*******************************/

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5-18):
牛哇,写的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