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驱动方面用的是什么ic

楼主(2021-12-12):
单片机控制大功率LED灯的驱动控制器,实现LED灯的恒流驱动、状态控制的功能。

网友A:
先升压再恒流,然后通过EN脚PWM调光,IC很多种可选,如MT9201、SY7201、ME2212、RY3730等等,但这种芯片建议不要在某一个宝买,每次买的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如考虑成本,可以直接利用单片机的PWM和AD实现led的恒流驱动。
建议了解下升压(boost)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