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键没反应,跳不出去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2-1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3^4;
sbit K2 = P3^5;
sbit K3 = P3^6;
sbit K4 = P3^7;
uchar count0=0;
uchar count1=0;
uchar count3=0;
uchar i=0;
uchar m;
uchar code LED0[]={0XAA,0XFF};
uchar code LED1[]={0X55,0XFF};
void Init_Timer0 (void)
{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P1=LED0[0];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3c;
          TL0=0xb0;
    count0++;
         }
         if(count0==20)
         {
                count0=0;
          i++;
                i=i%2;
                P1=LED0[i];
         }
   if(K2==0||K3==0||K4==0) break;
        }
}
void Init_Timer1 (void)
{

        TH1=0x3c;
        TL1=0xb0;
        ET1=1;
        TR1=1;
        P1=LED1[0];
  while(1)
        {
         if(TF1==1)
        {
          TF1=0;
                TH1=0x3c;
          TL1=0xb0;
    count1++;
         }
         if(count1==20)
         {
                count1=0;
                 i++;
                 i=i%2;
                P1=LED1[i];
         }

  }
}
void Init_Timer3 (void)
{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P1=0x00;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3c;
          TL0=0xb0;
    count3++;
         }
         if(count3==20)
                   {
                                count3=0;
                                P1=~P1;
                         }

                 }

}
void main(void)
{
        EA=1;
        TMOD=0x11;
  if(K1==0)
         {
           m=1;
         }
        if(K2==0)
         {
           m=2;
         }
  if(K3==0)
   {
                 m=3;
         }
         if(K4==0)
   {
                 m=4;
         }
switch(m)
        {
                case 1:Init_Timer0();break;
                case 2:Init_Timer1();break;
                case 3:Init_Timer3();break;
                case 4:P1=0xff;break;
        }
}

网友A:
你不觉得,你的代码来讲, 你还没按   按键   , 程序就已经结束了么?

当然, 就算改了那里, 也是一次性的按键, 进入到按键的模块后,也就出不来了.

建议,先学编成逻辑, 再开始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你的代码来讲, 你还没按   按键   , 程序就已经结束了么?

当然, 就算改了那里, 也是一次性的按 ...

问题已解决了,要把if(K2==0||K3==0||K4==0) break;这一段提到循环的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