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信号发生器程序调试

楼主(2021-12-12):
家人们,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把keyscan那段放在主程序里就可以运行,而用keyscan();就不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键盘FreqUp按下去freq只改变一次,再按就没用了。

网友A:
方波数据 明明可以  通过除以32,根据结果是0还是1 来决定 0还是255 非要建一个表。
锯齿数据  明明可以原始值 乘以4  就能得到,也非要建一个表。
你知不知道查表其实还不如上面的计算快?

明明问 一个函数 拿出来和放进去 为什么结果不一样, 结果贴那么多其他的,关节的不贴。

网友B(2023-06-26):
三角波、方波、锯齿波、正弦波的256个采样点有没有对照表

网友C:
keyscan()里面有delay(),应该尽可能避免放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而且你把keyscan()放在T0中断处理程序里面,完全可以取消delay(),改一下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