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数码管计算时间,我这个是两按键实现开始,暂停和清零,求大佬改成一个按键的

楼主(2021-12-12):
程序和文件都在仿真里面,请求大佬改成只有一个按键实现3个功能

程序和仿真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char i=0,temp,flag;

sbit  S1 = P2^0;
sbit  S2 = P2^1;

sbit  K1 = P3^6;
sbit  K2 = P3^7;
uchar Time=0;
uchar mode=0;

void Delay_1ms(uint i)//1msÑóê±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ÏÔê¾oˉêy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0=0XFF;
  S1=1;S2=0;
  P0=table[num/10]&0x7f;
  Delay_1ms(5);
  P0=0XFF;
  S1=0;S2=1;
  P0=table[num%10];
  Delay_1ms(5);

}

void Time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1;
  EA=1;
}
//¶áè¡°′¼ü
void Get_Key()
{
  if(K1==0&&flag==0)
  {
    Delay_1ms(1);
    if(K1==0)
    {
    i++;
    if(i==4)i=1;
      flag=1;
    }

  }
  if(K1==1)flag=0;
}
//Ö÷oˉêy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num=0;
  Time_Init();
  while(1)
  {
  Get_Key();
        if(i==1)
        {
          mode=1;
        }
  if(i==2)
        {
                mode=2;
        }
  if(i==3)
  {
    mode=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Display(Time);
  if(mode==0)
  {
    Time=0;
    temp=0;
  }
  else if(mode==1)
  {
    if(++temp>=10)
    {
      temp=0;
      if(++Time>99)Time=0;
    }

  }
}

网友B:
自己的程序自己写!

网友C: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6位百分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