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64LED点阵时钟有闪烁

楼主(2021-12-12):
做了个1664LED点阵时钟 原来时钟芯片是DS1302 ,现在改了RX8025.但是显示有闪烁,搞不明白了。求老师指点!先谢谢了!
程序网上下的只会简单的改改!
程序源码: 1664

显示视频:
不会直接上传视频。

网友A:
显示器有闪烁,静态显示电路不会有,动态扫描显示电路的话,就是扫描刷新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有闪烁,静态显示电路不会有,动态扫描显示电路的话,就是扫描刷新慢了。

原来时钟芯片是DS1302时一切正常,后来改了ds3231 rx8025后就出现闪烁的情况。

网友B:
执行程序放在定时器里的话会有影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