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这个单片机I2C程序错在那里

楼主(2021-12-12):
求教这个错在哪里?下面有编译出错提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uchar a;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启动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1(uchar x)                   //延时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指定地址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指定地址读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init();
    write_add(23,0xaa);
    delay1(100);
    P1=read_add(23);
    while(1);
}

楼主:
这是编译的出错提示

楼主:
哈哈,找到原因了

    void start()                  、//启动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指定地址写数据

就是这两句  启动的前面多了一个点
                   指定地址写数据的前面多了2个点

我的keil不知怎么回事,这几个点都没显示出来,我复制粘贴才看到
把2句的注释全删除才试出来的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是用了中文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是用了中文输入法

是的,用了中文输入法

请教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呢? 因为在keil里根本就看不到这几个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了中文输入法

请教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呢? 因为在keil里根本就看不到这几个点啊

换个编辑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了中文输入法

请教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呢? 因为在keil里根本就看不到这几个点啊

每行,打完代码后,打完分号后,紧跟着就是//
那么,后面不管有出来什么,都是注释,就无所谓了。

楼主:
好办法,以后就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