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21-12-12):
S2按下后显示正常数值也能增加,就是不能储存,S5和S6按下后都能正常显示和储存。这是什么情况啊?望知道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void main(){            init();        //初始化24C02    led=1;        led3=0;        led1=read24c02(2);         if(!s4)           write24c02(2,1);           num1=read24c02(0);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read24c02(1);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num2*256+num1;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if(!s3)                {  led1=0;                   write24c02(2,0);                         num=0;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num1a=read24c02(3);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a=read24c02(4);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a=num2a*256+num1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if(num>numa)        {led2=0;        led3=1;}        while(num>numa);                  while(1)        {                        /*                          if(num>300)                led=0;                else                led=1;        */          while(num>numa);                if(!s5)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if(!s2)                {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if(!s6)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display(num);                display1(numa);        }        }

网友A:
太乱了,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乱了,不看。

不知道怎么回事,复制过来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复制过来就这样了。

在Keil 里打开后,再贴过来

网友C:
太乱了,建议在keil打开后再看

网友D:
你调一下格式再问吧,你这样问看的发懵。

楼主:
不好意思啊!用手机发的,等回家了用电脑贴过来试试,谢谢大家了!

楼主: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24C02
    led=1;
        led3=0;
        led1=read24c02(2);
         if(!s4)

           write24c02(2,1);
        num1=read24c02(0);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read24c02(1);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num2*256+num1;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if(!s3)
                {  led1=0;
                   write24c02(2,0);
                        num=0;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num1a=read24c02(3);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a=read24c02(4);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a=num2a*256+num1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if(num>numa)
        {led2=0;
        led3=1;}
        while(num>numa);

        while(1)
        {

/*
                if(num>300)
                led=0;

                else
                led=1;        */
          while(num>numa);
                if(!s5)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if(!s2)
                {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if(!s6)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display(num);
                display1(numa);
        }

}

楼主: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24C02
    led=1;
        led3=0;
        led1=read24c02(2);
         if(!s4)

           write24c02(2,1);
        num1=read24c02(0);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read24c02(1);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num2*256+num1;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if(!s3)
                {  led1=0;
                   write24c02(2,0);
                        num=0;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num1a=read24c02(3);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低两位
        num2a=read24c02(4);        //用地址0单元存储num十六进制表示时的高两位
        numa=num2a*256+num1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if(num>numa)
        {led2=0;
        led3=1;}
        while(num>numa);

        while(1)
        {

/*
                if(num>300)
                led=0;

                else
                led=1;        */
          while(num>numa);
                if(!s5)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if(!s2)
                {

        num++;
        num2=num/256;
        num1=num%256;
        write24c02(0,num1);
        write24c02(1,num2);
                }

                 if(!s6)
                {
                numa--;
        num2a=numa/256;
        num1a=numa%256;
        write24c02(3,num1a);
        write24c02(4,num2a);
        }
                display(num);
                display1(numa);
        }

}

现在这个还乱吗

网友B:
         while(num>numa);

num > numa  就 停在这里不动了
那么 你按了 S2  num++ 之后, 大于了 numa  自然就停在上面的位置不动了。 者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num>numa);

num > numa  就 停在这里不动了

是的,但是在num<numa时按S2num++但不能储存

网友B:
关键是,  只要 num > numa  之后,程序就再也不会动了, 除非重启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你要存储的数据超过0XFF,或者不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据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储存"是什么意思
定位void main()为第1行
第8行的if(!s4)只能控制第10行的write24c02(2,1);
从第11行到第19行都会在每次开机时无条件直接运行
经过第14行num++;
num永远比上一次关机时多了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储存"是什么意思
定位void main()为第1行
第8行的if(!s4)只能控制第10行的write24c02(2 ...

这是一个可预置开机次数限制程序,到了预设的开机次数就不能工作了,等再回家了都贴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