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0809以及j基于51单片机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12-12):
单片机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DC0808/0809是8位CMOS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它们的主要区别是ADC0808的最小误差为±1/2LSB,0809为±1LSB。采用单一+5V电源供电,工作温度范围宽。每片ADC0808有8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带转换起停控.

ALE: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START:A/D转换启动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EOC: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

OE: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CLK:时钟脉冲输入端。要求时钟频率不高于640KHZ。

VREF+、VREF-:基准电压输入端。在多数情况下,VREF+接+5V,VREF-接GND。

VCC:电源,接+5V电源。

GND:地。

#include "reg51.h"
sbit start=P3^0;
sbit eoc=P3^1;
sbit oe=P3^2;
sbit RS=P3^3;
sbit RW=P3^4;
sbit E=P3^5;
unsigned int vol=0;
unsigned char arr[]={"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tr[]={"VOLTAG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adc()
{
  start=0; // 关闭A/D转换启动信号
  start=1; // 打开A/D转换启动信号
  delay(5);
  start=0; // 关闭A/D转换启动信号
  while(eoc!=1);//判断A/D转换结束信号是否为1,1则转换完成,输出
        oe=1;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vol=P2;//读取数据结果
        oe=0;//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RS=0; //  RS:数据/命令选择端
        RW=0;//  R/W :读/写选择端
        E=0; //  使能端:下降沿有效
        delay(5);
        P1=com;
        E=1;
        E=0;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 //  RS:数据/命令选择端
        RW=0;//  R/W :读/写选择端
        E=0; //  使能端:下降沿有效
        delay(5);
        P1=dat;
        E=1;
        E=0;
}

void initlcd()//初始化LCD1602
{
  writecom(0x38); //0x38;设置16×2显示
        writecom(0x0c); //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com(0x06); //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com(0x01); //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temp0=0,temp1=0,temp2=0;
        vol=(vol*100)/51; //  255/5=51
        temp0=vol/100;
        temp1=(vol%100)/10;
        temp2=vol%10;

  writecom(0x80);//0x80:LCD第一行的起始地址
        delay(5);
        for(i=0;i<8;i++)//显示字符串 VOLTAGE:
        {
          writedat(str[i]);
                delay(5);
        }

        writecom(0x80+0x40+8);// 0x80+0x40+8 LCD第二行的起始地址+8个字符
  delay(5);
  writedat(arr[temp0]);
  delay(5);
        writedat('.');
        delay(5);
        writedat(arr[temp1]);
  delay(5);
  writedat(arr[temp2]);
  delay(5);
  writedat('V');
  delay(5);
}

void main()
{
        initlcd();
  while(1)
        {
          adc();
                display();
        }
}

仿真+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