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10uS的脉宽,用8位寄存器成了吗?还是要用到2个8位的,分高8和低8

楼主(2021-12-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cpu时钟多快了,好比说你的时钟计一个数1us,那就是10个时钟,8位是完全够的;如果计一个数1ns,那就要10000了,就要两个8位组成16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cpu时钟多快了,好比说你的时钟计一个数1us,那就是10个时钟,8位是完全够的;如果计一个数1ns ...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cpu时钟多快了,好比说你的时钟计一个数1us,那就是10个时钟,8位是完全够的;如果计一个数1ns ...

1ns 计数需要 1GHz的时钟 FPGA都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