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在LED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关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13):
限流电阻目的是分压限流防止 LED 损坏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不用这两个电阻,不限流看看LED会怎么样?不要仿真,必须用实物验证。

网友C:
限流,保护电路

网友D:
限流电阻,保护led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不用这两个电阻,不限流看看LED会怎么样?不要仿真,必须用实物验证。

为啥不要仿真?仿真也能知道led的工作电流远远超出了其额定电流。
这电路如此简单,不需要实践或仿真,只需简单计算就可以明白是2楼描述正确。
led电流=(VCC-ed压降)/限流电阻。
假设led压降为3V,VCC为5V
限流电阻为510欧姆,led电流为(5-3)/510,约4mA。
限流电阻为1欧姆,,led电流为(5-3)/1,约2000mA。

网友F:
不会是灌水的帖子吧,想要积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要仿真?仿真也能知道led的工作电流远远超出了其额定电流。
这电路如此简单,不需要实践或仿真, ...

仿真哪有实际操作那么刺激而印象深刻,损失也不大,几分钱而已。

网友G:
防止烧毁二极管

网友H:
如果这个电阻不用的话  一上电LED会亮度较大 ,很短时间慢慢变暗,最后呢,一片寂静。

网友I:
没有这两个电阻通电后LED很容易烧坏

网友J:
限流  防止电流太大 烧坏LED

网友K:
限流  保护led

网友L:
这是仿真仿不出来的作用,只能说仿真是不会烧毁的

网友M:
这个电路问题比较大,中断口放这个位置很失败!

网友N:
LED电路一般都会放个前置电阻限流,防止LED烧坏,不过要根据LED的规格来设计前置电阻的阻值

网友O:
小功率发光二极管用限流电阻,电阻几欧到100欧,大功率就有很必要用恒流电路驱动

网友P:
R38的作用是限流,避免LED1电流太大烧毁LED1,  R39的作用除了对LED2限流外,还和INT1联动,当INT1为低时,LED2不亮,通过R39消耗电流,当INT1为高时,LED2亮,由INT1提供电能,R39抵消VCC和R39的电压差,不过这样很不安全

网友Q:
限流分压

网友Q:
限流分压,否则LED会烧

网友R:
限流,不放LED会烧

网友S:
不管多大的电压,通过这个电阻,他的电压不变,电流会被限制的很小,u/r=i,所以就算直接接5v的电压过来,led也不会被烧坏,而是直接点亮

网友T:
限流,用来保护电路的

网友U:
led的电流最大20吗A, 如果不串入电阻,很快就会过电流过热烧掉的。

网友V:
限制电流

网友W:
这里是保护电阻,限流,防止LED灯被烧毁

网友X: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要仿真?仿真也能知道led的工作电流远远超出了其额定电流。
这电路如此简单,不需要实践或仿真, ...

为什么要仿真?仿真能知道什么?电流吗?
1:大多数人仿真是不会去测量LED电流的,楼主竟然发帖子问这个,你觉得他会去测量LED电流吗?
2:上面写个LED是没错,但是,谁告诉你这个是个指示灯用的LED呢?你见过3A电流的LED灯吗?它要是个大功率的照明LED呢?照明LED的VF值大多都3V左右,如果VCC是2.8V,有可能灯都不会亮
如果电源是个干电池,或者是2032钮扣电池,随便接个指示灯,不会烧
如果电源是5V的大电流电源,直接接个LED指示灯,指示灯会冒烟,运气好的话会省掉冒烟步骤直接爆炸
仿真能看到冒烟?仿真能看到我上面说的东西?能体现出来?

网友Y:
限流,不接LED容易坏,而且很亮,刺眼

网友Z:
减小电流,防止LED被烧坏

网友AA:
降低电流值,防止led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要仿真?仿真能知道什么?电流吗?
1:大多数人仿真是不会去测量LED电流的,楼主竟然发帖子问这个,你觉 ...

仿真当然能看到你上面说的东西,如看不到,那是仿真模型没作对。
你说的东西很简单,没必要实际验证或仿真,只需要通过简单分析就能明了。
实际验证和仿真都是不错的学习方法,对于不是那么复杂的知识,直接理解是更好的学习方法。我们所有人掌握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实际验证获得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E:
仿真当然能看到你上面说的东西,如看不到,那是仿真模型没作对。
你说的东西很简单,没必要实际验证或仿 ...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高兴的的话你回答一下,不高兴你可以不理会
1:楼主都在这问这电阻是干嘛的,可见他的理论知道并不好,你觉得他会建立仿真模型,去分析电流吗?你觉得他会知道LED电流过大会有什么坏处吗?
2:你告诉我,仿真能看我说的以下什么东西:
A:LED的实际VF值(你不拿着个LED测量你能知道?)
B:电源的驱动能力(5V的直流电源有的只能输出500mA,而有的能输出500A,你不测量你能知道)
C:LED冒烟(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软件吗?仿真能仿真出LED损坏吗)
D:LED爆炸........
"我们所有人掌握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实际验证获得的。",请你把"们"字去掉,这里头不包括我,我的知识基本是基于实际测量,而且,我学的东西,也都是基于实际实验得到,现在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基于仿真软件出现以前的年代,不管是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什么PID算法,卡尔曼滤波,运放电路(这个差不多用的是100年前的技术)
我不觉得我在电子方面有什么水平,但在这个论坛,还是有一些高手的,我相信,这其中也是有人不会仿真的

网友AB:
限流电阻,保护LED被过大电流烧坏

网友AC:
限流作用,发光二极管流过电流过大就会烧毁,(电源电压-发光二极管电压)/电阻   就是整个电路电流 ,记得一般选择几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