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的时钟电路程序仿真 可按键调节设置

楼主(2021-12-13):
1. 液晶显示时分秒,星期;
2. 可按键调节设置(1个按键设置模式,1个按键实现“+”, 1个按
键实现“-”);
调节模式时,待修改字符的光标要处于闪烁状态

现今,高精度的计时工具大多数都使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由于电子钟,石英表,石英钟都采用了石英技术,因此走时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不需要经常调校,数字式电子钟用集成电路计时,译码代替机械式传动,用LED显示器代替显示器代替指针显示进而显示时间,减小了计时误差,这种表具有时,分,秒显示时间的功能,还可以进行时和分的校对,片选的灵活性好。
本设计是利用基于AT89C52单片机用液晶显示器制作的实用液晶电子钟,可完成计时、计分、计秒和校时、校分的功能。微处理器是单片机的核心,完成运算和控制的操作串行口数据存储器与复位电路,时钟电路,校对电路由微处理器控制完成各自的任务。最后通过液晶显示时、分、秒。

1.2 设计总体方案及系统框图

采用AT89C52来设计液晶电子钟。按照功能要求确定系统方案,如下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设计有电源指示部分,串行下载和供电部分,复位电路,时钟电路,CPU电路和液晶显示屏等组成。

2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2.2 各模块功能分析

2.3 模块电路设计
(1)
CPU电路:单片机作为整个硬件系统的核心,它既是协调整机工作的控制器,又是数据处理器。它由单片机、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组成。为了简化电路、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本设计采用AT89C52作为主控制器,外加一些控制电路来实现时钟的基本功能。
(2)
复位电路: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的电压缓慢上升直到vcc,没到vcc时芯片复位脚近四低电平,于是芯片复位,接近vcc时芯片复位脚近高电平,于是芯片复位,复位完成。

(3)
时钟电路:是一个振荡器,给单片机提供一个节拍,单片机执行各种操作必须在这个节拍的控制下才能进行。因此单片机没有时钟电路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时钟电路本身不会控制什么东西,而是通过程序让单片机根据时钟来做相应工作。

3  系统软件设计
3.1 程序流程图

3.2 程序主要模块
(1)延时函数

(2)初始化液晶

(3)设置定时

(4)秒进位

  • 系统的仿真及调试
4.1系统调试
在串口下载选择对应的型号及串口号,下载程序代码进入单片机。

4.2系统仿真
(1)按下复位键键4,时钟显示的时间复位

(2)按下功能键键1,可以选择需要调节的模块,当按下增加键键2,数字或星期会增加;当按下减小键键3,数字或星期会减小。则此液晶电子钟的功能已全部实现。

下载: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复位电路没有画错???

网友B:
复位电路这样画也是可以的,分高电平复位和低电平复位,可以按键选择

网友C:
复位电路这样画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E(2022-07-13):
主函数部分的代码可以共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