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程序在单片机上运行时有几个按键按了后不会停止

楼主(2021-12-13):
ORG   00H           ;主程序起始地址
        JMP   START          ;跳至主程序
        ORG   0BH            ;T0中断起始地址
        JMP   TIM0           ;跳至T0中断子程序            设置初值
START: MOV  TMOD,#00000001B ;设T0在MODE1
        MOV   IE,#10000010B  ;开通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T0                 启动定时器
L1:    ACALL KEY    ;调用KEY,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开始扫描
        CLR   EA             ; 中断屏蔽
        JB    F0,L1    ;没按则F0=1,有按则F0=0
        MOV   A,22H    ;将取码指针暂存地址载入A
        RL    A              ;向左移1位乘
       MOV   DPTR,#TABLE    ;存表
        MOVC  A,@A+DPTR ;至TABLE取码,取T的值
        MOV   TH0,A     ;取到的高位字节存入TH0
        MOV   21H,A    ;取到的高位字节存入(21H)
        MOV   A,22H          ;再载入取码指针值
        RL    A              ;向左移1位
        INC   A              ;加1
        MOVC  A,@A+DPTR ;至表取低位字节计数值
        MOV   TL0,A     ;取到的低位字节存入TL0            取码装入定
        MOV   20H,A     ;取低位字节存入(20H)             时器初值
L2:    ACALL KEY       ;调用KEY判断有按否?
        SETB  EA             ;开通中断
        JB    F0,L1          ;有按否?
        JMP   L2             ;有则跳至L2                  再扫描确认
KEY:   SETB  F0             ;设F0=1
        MOV   R3,#0F7H       ;扫描初值(P3.3=0)
        MOV   R1,#00H        ;取码指针初值
L3:    MOV   A,R3           ;载入扫描指针
         MOV   P3,A      ;输出至P3,开始扫描
         MOV   A,P3           ;读入P3
         SETB   C             ;令C=1
         MOV   R5,#04H        ;检测P3.7~P3.4
L4:    RLC   A              ;左移一位
         JNC   KEYIN     ;检测行C=0,表示被按
         INC   R1             ;没按则取码指针加1
         DJNZ  R5,L4          ;4列检测完毕了?
         MOV   A,R3           ;载入扫描指针
         SETB   C             ;使C=1
         RRC   A              ; 扫描下一行
         MOV   R3,A     ;存回R3扫描指针寄存器
         JC    L3       ;C=0表示行扫描完毕
         RET            ;子程序返回                         扫描子程序
  KEYIN: MOV   22H,R1   ;取码指针存入22H地址
         CLR   F0       ;令F0=0                            存指针并标出
         RET            ;子程序返回                         有按键(F0=0)

  TIM0:  PUSH  ACC      ;将A的值暂存堆栈
         PUSH  PSW      ;将PSW的值暂存于堆栈
         MOV   TL0,20H  ;重设计数值
         MOV   TH0,21H  ;
         CPL   P1.5     ;将P2.4位反相
         POP   PSW      ;至堆栈取回PSW的值
         POP   ACC      ;至堆栈取回A的值
         RETI           ;返回主程序                          中断子程序
  TABLE: DW  64021,64103,64260,64400 ;
         DW  64524,64580,64684,64777 ;
         DW  64820,64898,64968,65030 ;
         DW  65058,65110,65157,65178 ;                        编码表
         END                         ;                        程序结束

程序如上图所示,单片机下载后有四个按键按下后不会自动终止,需要再次点击第一个按键才能终止是为什么?

网友A:
不理解这是什么形式的程序,是转文本的时候没转清吗,可以发一个清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