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钟仿真程序(7个功能,具体功能见帖内介绍)

楼主(2021-12-13):
大一时候做的单片机设计,在b站录了视频进行相应的介绍(BV1mJ411L7Ek)很多朋友一直想要但是以前的代码水平并不咋地(怕放出来丢人)也就一直没有开源,之后有时间会用状态机+时间片轮的思想进行重构给朋友们进行对比学习,这次就先给各位放出来了

基本的时间与温度显示功能/时间校准/闹钟功能/秒表(开始、暂停、继续,记录一个秒表时间,秒表进行清零,长按显示记录的秒表时间)/倒计时(开始、暂停、继续,重新倒计时,倒计时清零)/12/24时显示选择
因为各种中断的原因,这个电子钟本身去记录时间的功能已经被破坏掉了,后续应该可以在增加变量,去记录所经历的中断数,对于基础时钟的时间进行补偿,使其达到更加精准的效果。(不过那样又是得花费很多时间去计算所占用的时间啊什么的,实在是肝不动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ctime=P3^2;//外部中断0,时间校准
sbit s_alarm=P3^3;//外部中断1,闹钟设定
sbit LED=P1^2;//低电平点亮
sbit P2_4=P1^1;//24时12时标记位,实在没办法了,data区已经用完了
//五个按键低电平有效,上下左右 确认 1234 0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initial2(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s);
void delay(uint);
int read_keys(void);
void c_string(uchar ad,uchar *s);
void s_string(uchar ad,uchar s);
void write_time(void);
void inter_init(void);
void base_time(void);
void C_time(void);
void alarm(void);
void stopwatch(void);
void countdown(void);
void c_down(void);
void t24_12(void);

struct xwei
{
        uchar x_address;//显示屏的地址
        uchar* zhi;//指向传递值的指针
}wei[2][7];

struct zwei
{
        uchar x_address;//显示屏的地址
        uchar zhi;//存储值
};

uchar code mdays[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weeks[7][5]={"Mon","Tues","Wed","Thur","Fri","Sat","Sun"};
uchar code tab1[]={"20  -  - "};
uchar code tab2[]={"  :  :    "};
uchar second[3]={53,55};//记录s//所有数值均以ASCII值表示
uchar minute[3]={53,57};//记录min
uchar hour[3]={50,51};//记录h
uchar day[3]={51,49};//记录日
uchar month[3]={49,50};//记录月
uchar year[3]={49,56};//记录年
uchar week=7;//记录星期几
uchar x=0,y=0;//光标位置
uchar a_p_m=0;//am,pm标记量
uchar pFlag=0;
uchar btFlag=1;//基本事件标记
uchar bpFlag=0;//基本校准标记
uchar bfFlag=0;//基本选择标记
uchar swFlag=0;//秒表标记
uchar cdFlag=0;//倒计时标记
uchar acFlag=0;//闹钟标记
uint timer=0;//中断记录变量
uint sd=0;//秒表,倒计时记录变量
uchar sdFlag=0;//毫秒级计时标记位
int  B_state_tag=-1;//按键状态标记位

//闹钟变量
struct zwei alarm_clock[4];
struct zwei TIME_clock[4];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基本时钟
{
        timer++;
        if(timer==10000)
        {
                timer=0;
                btFlag=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1//秒表,倒计时时钟
{
        sd++;
        if(sd==800)//每100ms加加//由实际测试得出非计算值
        {
                sd=0;
                sdFlag=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时间校准
{
        bpFlag=1;
}
void int1() interrupt 2//功能选择
{
        bfFlag=1;//带选择
        EA=0;
        //TR0=0;
        pFlag=1;
        lcd_initial2();
        delay(1);
        write_command(0x01);
        delay(1);
        x=0;
        while(bfFlag)
        {
                while(read_keys()==-1);//等待按键按下
                B_state_tag=read_keys();
                x=B_state_tag-1;//上下按键选择日期或者时间
                while(bfFlag)//按键与显示屏操作
                {
                        while(read_keys()==-1);
                        B_state_tag=read_keys();//读取按键值
                        while(read_keys()!=-1);
                        switch(B_state_tag)
                        {
                                case 1://上
                                {
                                        string(0x80,"alarm clock");
                                        acFlag=1;
                                }break;
                                case 2://下
                                {
                                        string(0x80,"stopwatch");
                                        swFlag=1;
                                }break;
                                case 3://左
                                {
                                        string(0x80,"countdown");
                                        cdFlag=1;
                                }break;
                                case 4://右
                                {
                                        if(P2_4==0)
                                          P2_4=1;
                                        if(P2_4==1)
                                                string(0xce,"  ");
                                        string(0x80,"24or12");
                                }break;
                                case 0://确认
                                {
                                        bfFlag=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read_keys()!=-1);
                }
        }
        lcd_initial();
        inter_init();
        bfFlag=0;
}
//系统时钟为12MHZ
void main()
{
        P2_4=0;
        lcd_initial();
        inter_init();
        P1=0xff;//读取按键,先写入
        string(0x80,tab1);
        string(0xc0,tab2);

        while(1)
        {
                if(swFlag==1)//秒表
                {
                        for(x=1;x<=1;)//只执行一次清屏操作
                        {
                                TR1=1;
                                TH1=0x9C;//100us 中断一次
              TL1=0x9C;
                                write_command(0x01);
                                string(0x83,":");
                                x=2;
                        }
                        stopwatch();
                }
                else
                {
                        write_time();
                }

                if(cdFlag==1)//倒计时
                {
                        for(x=1;x<=1;)//只执行一次清屏操作
                        {
                                write_command(0x01);
                                string(0x83,":");
                                countdown();
                                TH1=0x9C;//100us 中断一次
              TL1=0x9C;
                                x=2;
                        }
                        countdown();
                        c_down();
                }
                else
                {
                        write_time();
                }

                if(btFlag==1)
                {
                        base_time();
                }
                if(bpFlag==1)
                {
                        C_time();
                }
                if(acFlag==1)
                {
                        LED=1;
……………………

仿真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没仔细看呢,但看到这么多定义内容先顶一个以表敬意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希望多发好帖

网友C:
需要用Proteus8.8仿真

网友D:
挺好的,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E(2022-06-15):
请问一下,这个调时间应该怎么调,只会调日期,不能调时间啊

网友F(2022-09-03):
真的很有效地解决了我的问题,看到楼主的这篇,我忽然茅塞顿开

网友G(2024-06-11):
做的真好,太强了

网友H(2024-12-04):
其实串口打印也挺好用的,很多工程师都在用,加上不停电下载
#include "ai8051u.h"              //调用头文件
#include "stc32_stc8_usb.h"       //调用头文件

#define   FOSC  24000000UL
char *USER_DEVICEDESC = NULL;
char *USER_PRODUCTDESC = NULL;
char *USER_STCISPCMD = "@STCISP#";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WTST=0;
        CKCON=0;
        P_SW2 |= 0x80;      //B7位写1,使能访问XFR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4M1 = 0x00;   P4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P6M1 = 0x00;   P6M0 = 0x00;
    P7M1 = 0x00;   P7M0 = 0x00;

        P3M0 &=~0x03;
        P3M1 = 0x03;
        IRC48MCR =0x80;
        while (!(IRC48MCR & 0x01));
        USBCLK=0x00;
        USBCON=0x90;

        usb_init();                                     //USB CDC 接口配置

    EUSB = 1;                                    //使能USB中断
    EA = 1;                                         //

    while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while(1)
        {
                 if (bUsbOutReady)                    //如果接收到了数据
        {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OutNumber);   //发送数据缓冲区,长度(接收数据原样返回, 用于测试)

            usb_OUT_don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