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EC11调节OLED多级菜单程序

楼主(2021-12-13):
//                                                        STM32F103C8 + OLED12864 + SPI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0   接PA5(SCL)
//              D1   接PA7(SDA)
//              RES  接PB0
//              DC   接PB1
//              CS   接PA4
//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key.h"
#include "menu.h"
#include "EX_KEIL_0718.h"

int Level=0,Menu_Page=1;
int sum=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KEY_Init();
  EX_Init();
        //LED_Init();
        OLED_Init();
        Menu_Display(Menu_Page, Level);
        while (1)
        {
                //KEY_Func(KEY_Scan());
                Encoder_EC11_Analyze(Encoder_EC11_Scan( ));
        }
}

#include "menu.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Menu_Content(int Menu_Page)
{
        //一级菜单显示
        switch (Menu_Page)
        {
                case 1:
                {
                        OLED_ShowString(0,0,Func1,8);
                        OLED_ShowString(0,1,Func2,8);
                        OLED_ShowString(0,2,Func3,8);
                        OLED_ShowString(0,3,Func4,8);
                        break;
                }
          //为了区别一屏和二、三屏的区别,设置了大小不同的选项,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case 2:
                {
                        OLED_ShowString(0,0,Func5,8);
                        OLED_ShowString(0,2,Func6,8);
                        OLED_ShowString(0,4,Func7,8);
                        OLED_ShowString(0,6,Func8,8);
                        break;
                }
                case 3:
                {
                        OLED_ShowString(0,0,Func9,8);
                        OLED_ShowString(0,2,Func10,8);
                        OLED_ShowString(0,4,Func11,8);
                        OLED_ShowString(0,6,Func12,8);
                        break;
                }
                /***********************************
                添加完功能和页面后,在此添加case以显示
                ***********************************/
                default: break;
        }
}

void Menu_Display(int Menu_Page, int Level)
{
        OLED_Clear();
        Menu_Content(Menu_Page);
        OLED_ShowChar(120,Level,'*',8);   //” * “移动距离由Level决定,本实验的12864共有竖8行,若需改动一屏所示的选项数量,需改动Level相关的参数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1-28):
你好,不知道你的EC11电路是什么样的,我的EC11转动的时候一次跳两个值

网友B(2022-04-16):
请问ec11与stm32引脚如何进行连接

网友C(2022-09-13):
引用 网友B:
请问ec11与stm32引脚如何进行连接

EC11 有两个方向引脚(A和B)加一个开关引脚,分别上拉电阻接到STM32 GPIO端口。

网友D(2023-01-06):
大神! 仰望!

网友E(2023-04-02):
        好,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F(2023-08-07):
感谢分享,OLED菜单如果使用图形化,用什么工具开发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