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扫描法矩阵键盘程序,可实现八位数字或者字符输入

楼主(2021-12-1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keyflag;     //用来回复是否有按键按下

u8 code smgduan[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8};//显示0~F的值,且显示横杠

u16 wei[8]={16,16,16,16,16,16,16,16}; //用来存放每一位数码管数字的数组,且初始化为横杠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keyflag=1;   //有按键按下,数值为1;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void display()
{

     LSA=0; LSB=0; LSC=0; P0=smgduan[wei[0]];delay(50); P0=0x00;
     LSA=1; LSB=0; LSC=0; P0=smgduan[wei[1]];delay(50); P0=0x00;
     LSA=0; LSB=1; LSC=0; P0=smgduan[wei[2]];delay(50); P0=0x00;
     LSA=1; LSB=1; LSC=0; P0=smgduan[wei[3]];delay(50); P0=0x00;
     LSA=0; LSB=0; LSC=1; P0=smgduan[wei[4]];delay(50); P0=0x00;
     LSA=1; LSB=0; LSC=1; P0=smgduan[wei[5]];delay(50); P0=0x00;
     LSA=0; LSB=1; LSC=1; P0=smgduan[wei[6]];delay(50); P0=0x00;
     LSA=1; LSB=1; LSC=1; P0=smgduan[wei[7]];delay(50); P0=0x0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KeyDow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keyflag==1)  //若按键按下,数组中每一位数字向前移动一位
         {

            for(i=7;i>0;i--)
            {wei[i]=wei[i-1];}
            wei[0]=KeyValue;
            keyflag=0;
         }
    }
}

说明:
测试中电路突然无法正常显示,经排查是一个按键卡住一直短路,
更换元器件后,故障得以解决。

仿真程序下载:

网友A(2022-11-05):
十分感谢,终于解决了滚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