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WS2812 LED灯带的应用程序 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1-12-13):
本工程实现了用WS2812 LED灯带显示音乐的幅度变化;非常酷炫!
单片机使用了STM8S003F3P6,通过读取声音传感器模块MAX4466的输出脚电平的ADC值,让WS2812灯带
随着音乐的节奏动起来,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音乐节奏灯.
压缩包中是工程文件,PCB原理图是用在自己其他工程上的,由于WS2812只是单线控制,MAX4466也是只有一个端口读取数据,因此原理图
没有专门进行修改;只是在相应的引脚上进行了操作;
本工程对初次使用WS2812的朋友有参考作用。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Discription:E3 LIPO Charger for 2--3Bytes Battery
//DETAIL:No Button,No Buzzer,Just LED,No Main Charge Port ,Just Balance Port
//MCU:stm8s103F3
//FOSC:8Mhz Internal RC oscillates
//Date:2012.10.8 by HCC
#include"stm8s103F.h"
#include"userdef.h"
#include"string.h"
void SysInit(void);
void EEPROM_Read(BYTE *PData,BYTE Len,BYTE *PAdress);
void EEPROM_Write(BYTE *PData,BYTE Len,BYTE *PAdress);
void Load_Config_Data(void);
void Save_Config_Data(void);
WORD  AdcAvr(WORD *p);
void SysAdc(void);
void Timer(void);
void BatByteCheck(void);
void CheckBatVX(void);
void BatCharge(void);
void Error_proc(void);
void LED_Set(BYTE data);
void Get_vCell_Data(void);
void Set_Led_Data(void);
void Set_Led_By_TM1628(u8 mode);
void Set_WS2812_Led(u8);
u16 Get_Adc_Value(u8 chn,u8 count);
BYTE Zero_Cur_Timer=0;
BYTE CheckDC_Time=0;
BYTE DC_Low=0;
u8 bScale_Error=0;
u8 uart_tick=0;
u16 Balance_Time;
#define TRICKLE_TIME 30*60
#define VBUF_LEN 8
u8 key_data=0,key_old=0,key_time=0,key_buf=0,key_buf_old=0,bkey_down=0;
u8 pass_word=0,key_inter_time=0;
u16 key_press_time=0;
//u16 Min_Cell=0,Max_Cell=0,Standy_Pwm_Time=0,Chg_Time=0;
//u16 IR_Set_Value1,IR_Set_Value2;
//u16 IR_Echo_Value1,IR_Echo_Value2;
//u16 Adc_PM;
//u8 Print_Status,Echo_OK;
//u16 Link_Count;
//u8 Power_Down_Enable;
//@near u8 DB[20];
@near u16 AdcBuf[100];
u16 DV=0,DV_Max=0;
u8 Hold_Time=0,Fall_Time=0,Fall_Time2=0;
#define MAX_LINK_COUNT 100
#define KEY_OFF 0
#define KEY_F 2
#define KEY_B 4
#define KEY_L 8
#define DIR_F PC5=0
#define DIR_B PC5=1
#define PULSE_H PC6=1
#define PULSE_L PC6=0
#define ENDV 4240
#define SOFT_TX_H PD1=1
#define SOFT_TX_L PD1=0
#define OUT_L {PC6=1;PC6=1;PC6=0;PC6=0;PC6=0;PC6=0;PC6=0;PC6=0;PC6=0;}
#define OUT_H {PC6=1;PC6=1;PC6=1;PC6=1;PC6=1;PC6=1;PC6=1;PC6=0;PC6=0;}
@far @interrupt void TIM2_UPD_IRQHandler (void)  //2ms
{
          TIM2_SR1=0x00;
          TimeBase++;
          T2ms = 1;
          return;
}
void delay_us(u16 t)
{
          while(t--)
          {
                Nop();Nop();Nop();Nop();Nop();Nop();
          }
}
void delay_ms(u16 t)
{
    u16 k;
        while(t--)
        {
                k=1050;
                while(k--)
                {
                        Nop();Nop();Nop();Nop();Nop();Nop();
                }
        }
}
void SysInit(void)
{
                u8 i;
                CFG_GCR |=0x01; //disable SWIM
                RST_SR |=0x1f;//clr reset flag
                  CLK_ICKR=0X09;  //ENALBE HSI 16MHZ  &  beep
                  CLK_ECKR=0X00;
                  CLK_CKDIVR=0x00; //HSIDIV/1  CPUDIV/1  :16MHZ
                  while(!(CLK_ICKR & 0x02))  ;  //HSIRDY=1

                CLK_PCKENR1  |=0XA0;  //TIM1 & TIM2 ENABLE
                CLK_PCKENR2  |=0X08;  //ADC

                PA_DDR=0x00;//xxxx 000x
                PA_CR1=0x0E;//0000 1110 pull high
                PA_CR2=0x00;
                PA_ODR=0x00;

                PB_DDR=0x30;//xx11 xxxx
            PB_CR1=0x30;//0011 0000//PB4,PB5--LED1,LED2
                PB_CR2=0x00;
                PB_ODR=0x30;//

                PC_DDR=0xF8;//1111 1XXX//dir2,pulse2,dir,pulse,PM
                PC_ODR=0x70;//0111 0000//PM=0,OTHERS=1
                PC_CR1=0xF8;//1111 1000
                PC_CR2=0x00;

                PD_DDR=0x30;//x011 000x
                PD_ODR=0x7E;//0111 1110
                PD_CR1=0x32;//0011 0010
                PD_CR2=0x00;
                /*
                PE_DDR=0x20;//LEDR1OFF
                PE_ODR=0x20;
                PE_CR1=0x20;
                PE_CR2=0;

                PF_DDR=0;
                PF_ODR=0x10;
                PF_CR1=0x10;//PF4 pull high
                PF_CR2=0;*/

                ADC_CSR=ADC_CH_CUR;//ch0
                ADC_CR1=0X71;//Ffre=Fmaster/18
            ADC_CR2|=0X08;//RIGH ALIGN
            ADC_TDRL=0X58;//0101 1000,AN3,AN4,AN6
            ADC_CR1|=0X01;//ENABLE ADON
                //uart1 BRR1--11~4 BRR2--15~12+3~0
                UART1_CR1=0x00;//设置M字长,8位数据位
                UART1_CR2=0x00;//使发送禁用TEN=0
                UART1_CR3=0x00;//1位停止位?
                //UART1_BRR2=0x00;//100KHZ
                //UART1_BRR1=0x0A;//BUARD_RATE=16000000/0XA0
                UART1_BRR2=0x0b;//115200
                UART1_BRR1=0x08;//BUARD_RATE=16000000/0X8B
                UART1_CR2=0x08;//TEN=1,REN=0
                UART1_DR=0;//要发送的数
                while((UART1_SR&0x40)==0);//发送是否完成
                //
                /*
                TIM1_ARRH=0x01;
                TIM1_ARRL=0x90;//16M/400=40K
                TIM1_CCR1H=0x00;
                TIM1_CCR1L=0x00;
                TIM1_CR1=0x81;
                TIM1_CCMR1=0x68;
                TIM1_CCER1=0x01;
                TIM1_BKR=0x80;
                TIM1_EGR=0x01;
                */

                TIM2_IER=0x00;
                TIM2_EGR=0x01;
                TIM2_PSCR=0x04;
                TIM2_ARRH=0x07;//2ms
                TIM2_ARRL=0xD0;
                TIM2_CNTRH=0x07;
                TIM2_CNTRH=0xD0;
                TIM2_CR1=0x01;
                TIM2_IER=0x01;
                Sei();
                //LED1GON;LED2GON;LED3GON;LED1RON;LED2RON;LED3RON;
                DV = 0;
                for(i=0;i<30;i++)
                {
                        DV = i;
                        Set_Led_Data();
                        //Set_Led_By_TM1628(1);
                        Set_WS2812_Led(1);
                        PB4 = 0;
                        PB5 = 0;
                        delay_ms(50);
                        //delay_us(50000);
                        PB4 = 1;
                        PB5 = 1;
                        delay_ms(50);
                        //delay_us(50000);
                }
                /*
                T_Sec = 0;
                T10ms = 0;
                LED_Set(3);
                while(T_Sec==0)
                {
                        Timer();
                }
                //LED1GOFF;LED2GOFF;LED3GOFF;LED1ROFF;LED2ROFF;LED3ROFF;
                LED_Set(0);
                LED_Time = 0;
                Pwm_SW = 0;
                */
}
void  Timer(void)
{
        Fall_Time2++;
        if(TimeBase>=5)     //10ms
        {
                        TimeBase=0;
                        //Pwm_SW++;
                        //T10ms++;
                        //CheckByteTime++;
                        //ErrorTimer++;
                        //CheckDC_Time++;
                        //LED_Time++;
                        //Standy_Pwm_Time++;
                        //uart_tick++;
                if(Hold_Time>0)
                  Hold_Time--;
                Fall_Time++;
                /*
                  if(T10ms>=100)
                  {
            T10ms = 0;
            if(Balance_Time<50000)
                    Balance_Time++;
            T_Sec++;
            PreChargeTime++;
            PwmWorkTime++;
            Charge_Total_Time++;
                                                Zero_Cur_Timer++;
                                                //Chg_Time++;
                }
                */
        }
}
void EEPROM_Read(BYTE *pdata,BYTE len,BYTE *eepaddr)
{
        //设置编程时间,FIX =1:编程时间固定为标准编程时间tprog
    FLASH_CR1 &= (BYTE)(~0x01);
    FLASH_CR1 |= 0x01;
        //MASS密钥,解除EEPROM的保护
        do
        {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EOP=1,EEPROM编程结束
           for(;len>0;len--)
           {
                *pdata++=*eepaddr++;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x00);
           }
}
/////////////////////////////////////////
//定义EEPROM字节写 函数
void EEPROM_Write(BYTE *pdata,BYTE len,BYTE *eepaddr)
{
        //设置编程时间,FIX =1:编程时间固定为标准编程时间tprog
    FLASH_CR1 &= (BYTE)(~0x01);
    FLASH_CR1 |= 0x01;
        //MASS密钥,解除EEPROM的保护
    do
        {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EOP=1,EEPROM编程结束
    for(;len>0;len--)
    {
            *eepaddr++=*pdata++;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x00);
    }
}
///////////////////////////////////////////////////
void Load_Config_Data(void)
{
        u8 i,sum;
        EEPROM_Read(eep,5,(BYTE *)0x4008);
        sum = 0;
        for(i=0;i<4;i++)
                sum += eep[i];
                /*
        if(eep[0]==0x58 && sum==eep[4])
        {
                Link_Count = eep[1]*256+eep[2];
                Power_Down_Enable = eep[3];
        }
        else
        {
            Link_Count = MAX_LINK_COUNT;
                Power_Down_Enable = 0xaa;
        }
        */
}
/////////////////////////////////////////////////////////////
void Save_Config_Data(void)
{
        u8 i,sum;
        eep[0] = 0x58;
        eep[1] = 0;//Link_Count/256;
        eep[2] = 0;//Link_Count%256;
        eep[3] = 0;//Power_Down_Enable;
        sum = 0;
        for(i=0;i<4;i++)
                sum += eep[i];
        eep[4] = sum;
        EEPROM_Write(eep,5,(BYTE *)0x4008);  //lopo//340
        //if(PD_IDR & 2)
}
//
u16 Get_Adc_Value(u8 chn,u8 count)
{
        u8 i;
        u32 sum=0;
        u16 adc_value=0,max=0,min=0xffff;
        for(i=0;i<count;i++)
        {
                  ADC_CSR=chn;
                ADC_CR1|=0x01;
                while((ADC_CSR&0x80)==0);
                adc_value = ADC_DRL;//ADC_DRH*256+ADC_DRL;
                adc_value += ADC_DRH*256;
                sum+=adc_value;
                //if(adc_value>max)
                        //max = adc_value;
                //if(adc_value<min)
                        //min = adc_value;
        }
        adc_value = sum*5/count;
        return adc_value;
}
/////////////////////////////////////////////////////////////
void convert_to_decimal(unsigned int source,unsigned char *result,unsigned char num)
{
                result[num] = ' ';
                while(num--)
                {
                        result[num] = source%10+0x30;
                        source /=10;
                }

}
/*
void uart_send_byte_soft(u8 dat)
{
                u8 i;
                Cli();
                for(i=0;i<10;i++)
                {
                        if(i==0)
                                SOFT_TX_L;
                        else if(i==9)
                                SOFT_TX_H;
                        else
                        {
                                if(dat&1)
                                        SOFT_TX_H;
                                else
                                        SOFT_TX_L;
                                dat>>=1;
                        }
                        delay_us(28);
                }
                Sei();
}
u8 str_buf[7];
void uart_send_string(u8*str)
{
                while(*str)
                {
                        uart_send_byte_soft(*str++);
                }
}
void uart_out_tick(void)
{
        str_buf[4] = ' ';
        str_buf[5] = 0;
        if(uart_tick>=4)
        {
                if(uart_tick>=5)
                {
                        uart_tick = 4;
                        PD_DDR |= 2;
                        delay_us(20);
                        uart_send_string("V1:");
                        convert_to_decimal(Aver_vCell[0],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V2:");
                        convert_to_decimal(Aver_vCell[1],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V3:");
                        convert_to_decimal(Aver_vCell[2],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PWM:");
                        convert_to_decimal(PwmBuf,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C:");
                        convert_to_decimal(BatCur,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F:");
                        convert_to_decimal(BatChargeFullTime,str_buf,4);
                        uart_send_string(str_buf);
                        uart_send_string("\r\n=======================\r\n");
                        PD_DDR &= ~2;
                }
        }
}
*/
//u8 Tx[16];
u8 str_buf[8];
void Uart2_Send(u8* dat,u8 len)
{
        u8 i;
        for(i=0;i<len;i++)
        {
                UART1_DR=dat[i];//要发送的数
                while(1)
                {
                  if((UART1_SR&0x40)>0)
                          break;
                }
        }
}
void Uart_Out_Data(void)
{
        static u8 i=0;
        static u16 dv_max=0;
        //Uart2_Send("DV=",3);
        convert_to_decimal(DV,str_buf,4);
        Uart2_Send(str_buf,5);
        if(dv_max<DV)
          dv_max = DV;
        if(++i>=10)
        {
          i = 0;
          convert_to_decimal(dv_max,str_buf,4);
          str_buf[6] = '\r';
          str_buf[7] = '\n';
          Uart2_Send(str_buf,8);
          dv_max = 0;
        }
        /*
        for(i=0;i<10;i++)
        {
                convert_to_decimal(AdcBuf[i],str_buf,4);
                Uart2_Send(str_buf,5);
        }
        str_buf[0] = '\r';
        str_buf[1] = '\n';
        Uart2_Send(str_buf,2);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