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里将共阴型数码管改成共阳型,直接这样删了连上去还是很混乱,有什么程序需要改吗

楼主(2021-12-13):
我看有人说加了三极管上去,我加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sbit NS_G=P2^5; // 南北绿灯
sbit NS_Y=P2^4; // 南北黄灯
sbit NS_R=P2^3; // 南北红灯

sbit EW_G=P2^2; // 东西绿灯
sbit EW_Y=P2^1; // 东西黄灯
sbit EW_R=P2^0; // 东西红灯

sbit LED_D1=P3^7; // 南北方向数码管位控制
sbit LED_C1=P3^6; // 南北方向数码管位控制

sbit LED_B1=P3^1; // 东西方向数码管为控制
sbit LED_A1=P3^0; // 东西方向数码管位控制

sbit key1=P3^2;                                //开关位定义
sbit key2=P3^3;

/********* 倒计时赋初值 *************/
uchar EWF=30,NSF=25,X=30,Y=25,Z=30,SHU=30;
uchar count;
void keyscan1()                //南北紧急制动按键函数
{
        if(!key1)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
}
void keyscan2()                //东西紧急制动按键函数
{
        if(!key2)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0)/256;
        TL0=(65536-4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65536-40000)/256;
        TL0=(65536-40000)%256;
        EA=1;
        ET0=1;
        TR0=1;
        count++;
        if(count>29)
                        {
                        EWF--;
                        NSF--;
                        X--;
                        Y--;
                        Z--;
                        SHU--;
                        count=0;
                        }

        }

/****************** 延时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led 控制 *******************/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阴极数码管赋值
void display1(uchar num1,uchar num2) //控制东西方向 led 显示
{
        P0=table[num1];
        LED_A1=ON;
        delay(1);
        LED_A1=OFF;

        P0=table[num2];
        LED_B1=ON;
        delay(1);
        LED_B1=OFF;

        if(!key1)//南北紧急制动
        {
           while(1)
                {
                        P0=0xc0;
                        EW_G=EW_Y=OFF;
                        NS_G=NS_Y=OFF;
                        EW_R=NS_R=ON;
                        keyscan1();
                                EW_R=NS_R=OFF;
                                EW_Y=NS_Y=OFF;
                                NS_G=ON;
                                EW_R=ON;
                        break;
                }
        }
}
void display2(uchar num3,uchar num4) // 控制南北方向 led 显示
{
        P0=table[num3];
        LED_C1=ON;
        delay(1);
        LED_C1=OFF;

        P0=table[num4];
        LED_D1=ON;
        delay(1);
        LED_D1=OFF;
if(!key2)//东西紧急制动
        {
           while(1)
                {
                        P0=0xc0;
                        EW_G=EW_Y=OFF;
                        NS_G=NS_Y=OFF;
                        EW_R=NS_R=ON;
                        keyscan2();
                                EW_R=NS_R=OFF;
                                EW_Y=NS_Y=OFF;
                                EW_G=ON;
                                NS_R=ON;
                        break;
                }
        }
}

void main()
{
        int i;
/************ 初始状态东西南北禁止通行 ************/
        NS_R=ON; //南北方向红灯打开
        EW_R=ON; //东西方向红灯打开
        for(i=0;i<210;i++)
                {
                delay(10);
                }
        NS_R=OFF;// 南北方向红灯关闭
        EW_R=OFF;// 东西方向红灯关闭

while(1)
{
                /************** 状态 1:东西红灯 (30s), 南北绿灯 (25s)************/
                /**************** 状态 2:东西红灯 (30s), 南北黄灯 (5s)***************/
                        while(1)
                        {
                                init(); // 初始化计时器

                                NS_G=ON; // 南北方向的绿灯打开
                                EW_R=ON; // 东西方向的红灯打开
                                while(EWF!=0)
                                {
                                        display1(EWF/10,EWF%10);// 东西方向红灯 (25s)
                                        display2(NSF/10,NSF%10);// 南北方向绿灯 (30s)
                                        while(EWF==5)
                                        {
                                                while(X!=0)
                                                {
                                                display1(EWF/10,EWF%10);// 东西方向红灯 (5s)
                                                display2(X/10,X%10);// 南北方向黄灯 (5s)
                                                NS_G=OFF; // 南北方向的绿灯关闭
                                                NS_Y=ON; // 南北方向的黄灯打开
                                                }
                                        }
                                 }
                        EW_R=OFF; // 东西方向的红灯关闭
                        NS_G=OFF; // 南北方向的绿灯关闭
                        NS_Y=OFF; // 南北方向的黄灯打开
                   EWF=30,NSF=25,X=30,Y=25,Z=30,SHU=30;// 重新赋值
/**************** 状态 3:东西绿灯 (25s), 南北红灯 (30s)**************/
/*************** 状态 4:东西黄灯 (5s) , 南北红灯 (30s)****************/
                        while(1)
                        {
                                init(); // 初始化计时器

                           NS_R=ON;// 南北方向的红灯打开
                                EW_G=ON;// 东西方向的绿灯打开
                                while(Z!=0)
                                {
                                        display2(Z/10,Z%10);// 南北方向红灯 (25s)
                                        display1(Y/10,Y%10);// 东西方向绿灯 (30s)
                                        while(Z==5)
                                        {
                                                while(SHU!=0)
                                                {
                                                display1(Z/10,Z%10);// 东西红灯 (5s)
                                                display2(SHU/10,SHU%10);// 南北绿灯 (5s)
                                                EW_G=OFF; // 东西方向的绿灯关闭
                                                EW_Y=ON; // 东西方向的黄灯打开
                                                }
                                        }
                                 }
                        NS_R=OFF; // 南北方向的红灯关闭
                        EW_G=OFF; // 东西方向的绿灯关闭
                        EW_Y=OFF; // 东西方向的黄灯关闭
                        EWF=30,NSF=25,X=30,Y=25,Z=30,SHU=30;// 重新赋值
                        break;
                        }
                }
         }
}

了变成了常亮,应该要怎么做呢

网友A:
数组里面的值要改

网友B:
初学者用仿真软件学习单片机是很好的途径,但是在设计电路时一定要按实际使用情况周密考虑电路的组成,不然易产生误导。就楼主的两个仿真电路,在实际使用中肯定是不行,就是段和位的驱动必须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用仿真软件学习单片机是很好的途径,但是在设计电路时一定要按实际使用情况周密考虑电路的组成,不然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里面的值要改

嗯……

网友C:
把数组里的共阴极的数都改成共阳极的数就可以了,然后仿真里的接电压变成接地就行了吧

网友D:
看着下边的两个数码管的 abcd网络标号没有添加                                                                                           此外建议添加使用HC138译码器  这样IO口可以节约很多

网友E:
04.#define ON 0
05.#define OFF 1
把这里的0和1互换一下即可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A共阳极数码管赋值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C共阴极数码管赋值

网友F:
检查共阴数码管的代码是否改成了共阳数码管的代码,同时电路也需要一些改变。基本上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