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STM32F103RBT6的晶体倒底是多少?

楼主(2021-12-13):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上面的LD,MD,HD不过是FLASH密度,怎么和晶体有关系了?

网友A:
LD,MD,HD默认最佳应用频率不同,倍频自然不一样,你可以随便改。

网友B:
这是为了兼容性考虑的,STM32F10X包括101、102、103、107等型号LD,MD,HD确实是FLASH容量,但很多型号最高主频为24兆赫(比如STM32F100C8T6),这时候MDK里面C/C++选项卡就定义宏STM32F10X_xx_VL以匹配最高主频及其它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MD,HD默认最佳应用频率不同,倍频自然不一样,你可以随便改。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兼容性考虑的,STM32F10X包括101、102、103、107等型号LD,MD,HD确实是FLASH容量,但很多型号最高主 ...

好的,谢谢。这个函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网友C:
晶振的频率与FLASH无关,F1系列的最高主频是72MHz,晶振是25MHz以下。晶振选择的不同,要注意修改晶振参数的定义及分频系数。

网友D:
103是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