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单片机温度显示屏旁边加一个可以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的原件

楼主(2021-12-13):
求救各位大佬,数字温度计如何实现语音报数

楼主:
就是我想在温度显示屏旁边加一个可以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的原件,但是自己的知识实在浅薄,不知道那个原件可以实现。

网友A:
为什么要读屏上的数据?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就是显示的数据。

网友B:
仿真是没有这种语音元件的吧

网友C:
SYN6288A语音合成模块 文本转语音TTS/智能语音播报,做实物这个模块可以,使用也比较简单,但是做仿真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D:
如果,只是要语音播报,直接单片里面,把温度数据重新排列一下,发送给语音模块就能播报了,为什么要从显示屏去读?
你如果信不过单片机,为什么反而相信依赖单片机而显示的显示屏?
买鞋的时候只相信从脚上量出来的尺码,却不相信自己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读屏上的数据?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就是显示的数据。

就是相当于加一个播报,在显示温度的同时还能有个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要语音播报,直接单片里面,把温度数据重新排列一下,发送给语音模块就能播报了,为什么要从显示 ...

因为实在没有太懂,只能提出来一点自己的想法,很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N6288A语音合成模块 文本转语音TTS/智能语音播报,做实物这个模块可以,使用也比较简单,但是做仿真就不 ...

我试试,很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是没有这种语音元件的吧

好像是没有的,但想找找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实现